单片机数码管显示达不到要求,敬请朋友们帮助,谢谢!

楼主(2019-03-17):
4位数码管显示2019和依次显示 2、0、1、9 刚刚试过成功了,但是想来个跳档显示(先2、后1、再0、最后9)却搞不好,又想不通。恳请朋友们指导:我这是错在哪里?谢谢!
这个程序,只能显示1个“2”(2常亮)

/******  在 2、0、1、9 的排列上,先显示2、再1、再0、最后9  ******/
/******所用单片机STC12C4052AD******/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bit_tab[]={0xfe,0xfd,0xfb,0xf7};    //四位数码管位选表
uchar code seg_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数码管显示码
uchar disp_buf[]={2,0,1,9,};                       //定义显示,并赋值“2019”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tmp;                            //定义显示暂存
  uchar j;
  tmp=bit_tab[j];             //根据当前的位选计数值决定显示哪只数码管
  P3=tmp;                            //送P3控制被选取的数码管点亮
  tmp=disp_buf[j];              //根据当前的位选计数值查的数字的显示码
  tmp=seg_data[tmp];                    //取显示码
  P1=tmp;                            //送到P1口显示出相应的数字
  Delay(1000);                            //延时1秒钟
  P3=0xff;
  P1=0xff;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j;                              //显示位选计数器
  while(1)
   {
    j=0;                            //在第一位上显示2
    Display();
    j=2;                            //在第三位上显示1
    Display();
    j=1;                            //在第二位上显示0
    Display();
    j=3;                            //在第四位上显示9
    Display();
   }
}

网友A:
/******  在 2、0、1、9 的排列上,先显示2、再1、再0、最后9  ******/
/******所用单片机STC12C4052AD******/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1,j1;

uchar code bit_tab[]={0x01,0x02,0x04,0x08};    //四位数码管位选表
uchar code seg_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数码管显示码
uchar disp_buf[]={2,0,1,9,};                       //定义显示,并赋值“2019”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i;
  P1 = 0xff;
  P3 = 0xff;
  while(1)
   {
    for(i=0;i<80;i++)     //  此段显示的时间
    {                                          //
         P1 = seg_data[2];    //
     P3 = bit_tab[0];     //
     Delay(10);           //
     P3 = 0x00;                  //
     P1 = 0xff;
     Delay(2);                          //
        }                                     //    此段显示2
        for(i=0;i<40;i++)      ///
    {                                                //
         P1 = seg_data[2];     ///
     P3 = bit_tab[0];      ///
     Delay(10);             //
     P3 = 0x00;                   //
     P1 = 0xff;                       //
     Delay(2);                           //
         P1 = seg_data[0];      //
     P3 = bit_tab[1];       //
     Delay(10);             //
     P3 = 0x00;                        //
     P1 = 0xff;                       //
     Delay(2);                                 // 此段显示0  下同 就不标注了
        }
        for(i=0;i<20;i++)
    {
         P1 = seg_data[2];
     P3 = bit_tab[0];
     Delay(10);
     P3 = 0x00;
     P1 = 0xff;
     Delay(2);
         P1 = seg_data[0];
     P3 = bit_tab[1];
     Delay(10);
     P3 = 0x00;
     P1 = 0xff;
     Delay(2);
     P1 = seg_data[1];
     P3 = bit_tab[2];
     Delay(10);
     P3 = 0x00;
     P1 = 0xff;
     Delay(2);
        }
        while(1)
    {
         P1 = seg_data[2];
     P3 = bit_tab[0];
     Delay(10);
     P3 = 0x00;
     P1 = 0xff;
     Delay(2);
         P1 = seg_data[0];
     P3 = bit_tab[1];
     Delay(10);
     P3 = 0x00;
     P1 = 0xff;
     Delay(2);
     P1 = seg_data[1];
     P3 = bit_tab[2];
     Delay(10);
     P3 = 0x00;
     P1 = 0xff;
     Delay(2);
     P1 = seg_data[9];
     P3 = bit_tab[3];
     Delay(10);
     P3 = 0x00;
     P1 = 0xff;
     Delay(2);
        }
   }
}

网友B:
你的变量J
void Display()
同时使用,且是关联的,开个全局变量,估计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你在main()主函数和Display()显示函数中同时定义了变量 j ,而你想把主函数中的变量 j 的值带入Display显示函数中,这样做是不行的。
在执行main()主函数中,你对 j 进行了赋值,但在执行Display()显示函数时,因为你又重新定义了 j ,程序会使用新的未定义的变量 j ,而不是你在主函数中赋值的 j。
正确的做法应该时在函数初始先定义变量 j ,然后在main()主函数中进行赋值,在Disaplay()显示函数中调用。

网友A:
我都把程序附上去了 而且是仿真通过的。管理员怎么不给我加分呢。而且其它两位的回答,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就试过的,都是不行的,楼主的程序是有问题的。楼主可以直接复制我的程序在PROTUES里仿真,出来的效果就是 先显示2再显示20,再显示201最后停在显示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main()主函数和Display()显示函数中同时定义了变量 j ,而你想把主函数中的变量 j 的值带入Display显示 ...

谢谢zhb2004xp ,完全是您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量J
void Display()

感谢7358655您的指导,改为全局变量后运行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在 2、0、1、9 的排列上,先显示2、再1、再0、最后9  ******/
/******所用单片机STC12C4052AD*** ...

谢谢您的关心、指导,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