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M339音频灯电路图疑问

楼主:
这个电路图做出来的效果应该是没声音的时候一个灯都不亮,随着声音的变大,灯也随着点亮的数量增多。

图1是LM339电压比较器,比较器的加号部分已经用电阻分配好固定的电压了。比较器的减号部分是驻极话筒声音经LM386放大输出并联到减号的。现在有个问题是没声音的时所有灯都还亮,这样就不正常了啊,没声音的话应该为0电压的。 关于放大部分谁能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在哪。谢谢了

网友A(2019-03-17):
你的LM339+-接反了,这样做出的效果是没有声音全亮,声音越大亮的灯越少,还有LM386输出直接用电阻不要电容隔离。

网友B:
第一图的输入端应接一个电阻到地端,不然没信号输入时,输入端悬空等于高电平,所以发光管都亮了。

网友B:
第一图的音频输入端应接一个电阻到地端,不然没信号输入时,输入端悬空等于高电平,所以发光管都亮了。

网友C:
你这个输入的电路参考了LM386的典型电路作的,但是原图中输出带的负载是扬声器,使用电流驱动。如果你需要带入LM339进行电压比较时,就需要把LM386输出的电流转换成电压,你需要在图1的音频输入端,对地接1个电阻,<1K?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