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第一排显示黑色方块,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03-17):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 P0

sbit LCD1602_rs=P2^5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P2^7;

void LCD1602_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LCD1602_write(uchar order,dat)                                  //1602 ò»¸ö×Ö½ú  ′|àí
{
    LCD1602_e=0;
    LCD1602_rs=order;
    LCD1602_dat=dat;
    LCD1602_rw=0;
    LCD1602_e=1;
    LCD1602_delay(5);
    LCD1602_e=0;
}

void LCD1602_writebyte(uchar *prointer)
{
    while(*prointer!='\0')
    {
        LCD1602_write(1,*prointer);
        prointer++;
    }
}

void LCD1602_cls()
{
        LCD1602_write(0,0x01);
        LCD1602_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38);
        LCD1602_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0c);
        LCD1602_write(0,0x06);
        LCD1602_write(0,0xd0);
        LCD1602_delay(1500);
}

#endif

网友A:
首先看:
1.没调好对比度,
2.液晶也没接收到数据。
以下猜测
1.没发主程序,也不好判断
2.确定自己液晶是4位或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