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倒计时仿真+代码

楼主(2019-03-17):
仿真图

仿真图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管段码端口
#define PP  P0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SEG7[]={/*0,1,2,3,4,5,6,7,8,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缓冲
uchar num[]={1,2};
//数码管位码端口
sbit      q1=P2^0;
sbit      q2=P2^1;
//复位开始停止加1减1按键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延时函数ms
void _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
{
//------------------
//显示第1位
  PP=num[0];
  q1=1;
  _delay_ms(2);
  q1=0;
//显示第2位
  PP=num[1];
  q2=1;
  _delay_ms(2);
  q2=0;

}
//计时变量
uint jishu1s=10;
uint jishu1=10;
uint jishu2;
//开始停止变量
uint  bz;
//显示控制
void dispaly()
{
   num[0]=SEG7[jishu1%100/10];        //显示个位
   num[1]=SEG7[jishu1%10]; //显示小数位
}
//按键处理
void key()
{
  if(k1==0){jishu1=jishu1s;while(k1==0);}//复位
  if(k2==0){bz=1;while(k2==0);}//开始
  if(k3==0){bz=0;while(k3==0);}//停止
  if(bz==0)
  {
    if(k4==0){if(jishu1s<99)jishu1s=jishu1s+1;jishu1=jishu1s;while(k4==0);} //+1
    if(k5==0){if(jishu1s>0 )jishu1s=jishu1s-1;jishu1=jishu1s;while(k5==0);} //-1
  }
}
//-----------------------
void main()
{
  _delay_ms(10);
   //定时器0配置方式1 16
  TMOD=0x01;
  //使能定时器0
  ET0=1;
  //定时器的初值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停止开启定时器0
  TR0=1;
  EA=1;
  while(1)
  {
   dispaly();//显示控制
   dis(); //显示
   key();//按键
  }
}

//----T0 计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重装初值50m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限于篇幅,请下载附件

源程序以及仿真

网友A(2019-12-03):
请问怎么改成4个数码管9999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