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程序不能显示返回值啊

楼主(2019-03-17):
为什么这个程序不能显示返回值啊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定时器1开启
        REN=1;                 //串口允许接受
        SM0=0;                 //        方式1
        SM1=1;                  // 方式1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串行口中断                                                                                                   //用定时器的时候不需要用到循环里面的部分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单片机的第五个中断操控串口的中断
{
        RI=0;
        P1=SBUF;
    a=SBUF;
        fla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