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路驱动5英寸数码管?

楼主(2019-03-17):
                    怎么驱动5英寸数码管??
                                                    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1楼的电路我用过,实际效果并不太好
我自己画了一个4英寸的,电源12V,可以用
串联在LED上的限流电阻用大一点的.1206封装或者以上就可以的,当然.0805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感觉上不同而已

网友B:
用ULN2003驱动。

楼主:
是要用十几伏的电压才能驱动吗

网友C:
用三极管或ULN2803等都可以驱动。

网友B:
5寸数码管电源应用15V,用ULN2003驱动比三极管简洁。如果驱动数码管同时驱动数码管的圆点,用ULN2803,它比2003多一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用十几伏的电压才能驱动吗

是的,5寸大概的15V左右(与发光管的颜色和构造有关)。你可用一个可调电源,串一个1K的电阻,接入数码管的一个字段,慢慢的调高输出电压,直到发光管点亮,这时可调电源输出的电压大约就是数码管的最小工作电压。注意电压的正负极,接反了数码管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