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绕组PCB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9-03-17):
哪位大佬有这个多绕组变压器的原理图封装啊

网友A:
在封装库里编辑自己更改或再自己新画一个。

网友B:
可以画的 常用原理图库里也有

网友C:
自己画,改下封装大小和引脚号

网友D:
这个只能自己画了。先建立元件库,新建或拷贝一个形状相似的进行修改;然后根据原件的实际大小和引脚间距,建封装库(新建或拷贝一个形状相似的进行修改),两者进行关联。自己摸索一下很简单,实在不行就直接放置几个(有几个管脚)独立的插接件,放置网络标签,在电气测试上同样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