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2.4寸TFT彩屏示波器开源啦

楼主:
示波器开源啦,软件部分已OK,下次完成硬件部分。代码请下载附件。

Arduino示波器源程序如下:
//################################################
// Arduino TFT示波器
//--------POWER Pins-----------------------
//   5V  connects to DC 5V
//   GND connects to Ground
//   3V3 do not need to connect(NC)
//--------LCD Display Pins-----------------
//   LCD_RD   connects to Analog pin A0
//   LCD_WR   connects to Analog pin A1
//   LCD_RS   connects to Analog pin A2
//   LCD_CS   connects to Analog pin A3
//   LCD_RST  connects to Analog pin A4
//   LCD_D0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8
//   LCD_D1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9
//   LCD_D2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2
//   LCD_D3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3
//   LCD_D4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4
//   LCD_D5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5
//   LCD_D6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6
//   LCD_D7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7
//-------SD-card fuction Pins --------------
//This Connection Only for UNO
//SD_SS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10
//SD_DI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11
//SD_DO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12
//SD_SCK   connects to digital pin 13
//############################################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MCUFRIEND_kbv.h>

MCUFRIEND_kbv tft;
//十六进制颜色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07FF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WHITE   0xFFFF
//RGB颜色
#define RGB(r,g,b) (((r&0xF8)<<8)|((g&0xFC)<<3)|(b>>3))
#define GREY      RGB(127, 127, 127)
#define DARKGREY  RGB(64, 64, 64)
#define TURQUOISE RGB(0, 128, 128)
#define PINK      RGB(255, 128, 192)
#define OLIVE     RGB(128, 128, 0)
#define PURPLE    RGB(128, 0, 128)
#define AZURE     RGB(0, 128, 255)
#define ORANGE    RGB(255,128,64)

#define SAMPLE_X      370
#define MAX_X         240       //点显采样点数
#define DEV_WD        20        //每格20个象素
#define view_x        275       //参数显示x座标
#define voltage       4.73      //参考电压

int input_ch1=A5;  //A5
int buf_ch1[SAMPLE_X];//通道1采样
int buf_x[MAX_X];  //通道1座标
float Div_Y,V_min,V_max,V_mid,Vpp,V_rms;
int i,i1,i2,i3,Div_X,cycle,high,duty,freq;
unsigned long t,total;
int adc_mode[]={4,8,16,32,64,128};
int adc=2;  //adc采样模式(4,8,16,32,64,128)
int hold=1;
String kHz=" ";                //KHz,MHz,Hz
int us,count;
int mode=1;
int attenuation=10;           //衰减模式
//-------------------------------------------

void setup(){
  setADC_ch(input_ch1);

  tft.reset();
  uint16_t identifier = tft.readID();
  tft.begin(identifier);
  tft.fillScreen(BLACK);
  tft.setRotation(1);
  //标题栏
  tft.fillRect(0, 0, 320, 19,BLUE);
  drawText(10,6,"Arduino Digital osc v1.0");
  //底部状态栏
  tft.fillRect(0, 222, 320, 222,BLUE);
  //参数框
  tft.drawRect(242, 20, 78, 200, GREY);

  tft.setTextColor(BLUE);
  drawText(245,24,"CH1 A5");
  tft.setTextColor(RED);
  drawText(245,34,"Xdiv:");
  drawText(306,34,"us");  //单位
  drawText(245,44,"Ydiv:");
  drawText(306,44,"v");  //单位
  drawText(245,54," max:");
  drawText(306,54,"v");  //单位
  drawText(245,64," min:");
  drawText(306,64,"v");  //单位
  drawText(245,74," mid:");
  drawText(306,74,"v");  //单位
  drawText(245,84," vpp:");
  drawText(306,84,"v");  //单位
  drawText(245,94,"freq:");
  drawText(306,94,"Hz");  //频率单位
  drawText(245,104,"duty:");
  drawText(306,104,"%");  //占空比百分号
  drawText(245,124,"ADC mode:");
  drawText(245,155,"delay us:");

  pinMode(input_ch1,INPUT);

}

void drawText(int16_t x, int16_t y, String text){
  tft.setCursor(x, y);
  tft.println(text);
}

void drawText(int16_t x, int16_t y, double text){
  tft.setCursor(x, y);
  tft.println(text);
}

void drawText(int16_t x, int16_t y, int text){
  tft.setCursor(x, y);
  tft.println(text);
}

void loop(){
  while(1){
    sample();        //采样
    draw_cls();      //清除上一次的波形
    draw_Grid();     //画网格
    measure();       //测量参数并显示波形
    draw(WHITE);     //显示参数
  }
}

//ADC分频,采样速率
void setP(int key) {
  switch (key){
    case 4://ADC Prescaler = 4
      //理论 Sample Rate可达16MHz/4/13=307.6KHz
      ADCSRA = _BV(ADPS1);break;
    case 8://ADC Prescaler = 8
      //理论Sample Rate可达16MHz/8/13=153.8KHz,实测93.5KH
      ADCSRA = _BV(ADPS0)|_BV(ADPS1);break;
    case 16://ADC Prescaler = 16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16/13=76.8KHz
      ADCSRA = _BV(ADPS2);break;
    case 32://ADC Prescaler = 32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32/13= 38.4KHz
      ADCSRA = _BV(ADPS2)|_BV(ADPS0);break;
    case 64://ADC Prescaler = 64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64/13= 19.2KHz
      ADCSRA = _BV(ADPS2)|_BV(ADPS1);break;
    case 128://ADC Prescaler = 128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128/13=9600Hz
      ADCSRA = _BV(ADPS2)|_BV(ADPS1)|_BV(ADPS0);break;
    default:
      break;
  }
  ADCSRA |= _BV(ADEN);//|_BV(ADATE)|_BV(ADSC);
}

//ADC采样通道
void setADC_ch(uint16_t pin){
  switch(pin){
    case A0: //A0
      ADMUX =_BV(REFS0);break;
    case A1: //A1
      ADMUX =_BV(REFS0)|_BV(MUX0);break;
    case A2: //A2
      ADMUX =_BV(REFS0)|_BV(MUX1);break;
    case A3: //A3
      ADMUX =_BV(REFS0)|_BV(MUX0)|_BV(MUX1);break;
    case A4: //A4
      ADMUX =_BV(REFS0)|_BV(MUX2);break;
    case A5: //A5 _BV(REFS1)|
      ADMUX =_BV(REFS0)|_BV(MUX0)|_BV(MUX2);break;
    case A6: //A6
      ADMUX =_BV(REFS0)|_BV(MUX1)|_BV(MUX2);break;
    case A7: //A7
      ADMUX=_BV(REFS0)|_BV(MUX0)|_BV(MUX1)|_BV(MUX2);
      break;
    default:
      break;
  }

}

//获取ADC采样值
unsigned int readADC(){
  bitClear(ADCSRA, ADIF);
  ADCSRA |= _BV(ADSC);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 ADIF);
  return ADC;
}

//采样
void sample(){
  setP(adc_mode[adc]); //采样分频模式
  t = micros();        //CH1采样开始时间
  //CH1 ADC采样
  for (i=0;i<SAMPLE_X;i++){
    buf_ch1[i]=readADC();
    //采样延时
    if(count>0){delayMicroseconds(count);}
  }
  t = (micros()-t)/SAMPLE_X; //采样一次平均耗时
}

//计算参数
void measure(){
  V_max = buf_ch1[0];V_min = buf_ch1[0];
  for (i = 1; i < MAX_X; i++){
    V_max = ((V_max<buf_ch1[i])?buf_ch1[i]:V_max);
    V_min = ((V_min>buf_ch1[i])?buf_ch1[i]:V_min);
  }
  Div_X = t*DEV_WD;        //x轴每格多少us
  Div_Y = voltage/5;       //Y轴每格多少mv
  V_mid = (V_max+V_min)/2; //平均值
  Vpp   = (V_max-V_min);   //峰峰值

  if(Vpp-V_mid>35){ //方波
    //周期开始点
    for (i=1; i<MAX_X;i++){
      if(buf_ch1[i]<V_mid&&buf_ch1[i+1]>V_mid)
        {i1=i;break;}
      }
    for(i=i1+1;i<MAX_X;i++){
      //周期内高电平结束点
      if(buf_ch1[i]>V_mid&&buf_ch1[i+1]<V_mid){i2=i;}
      //周期结束点
      if(buf_ch1[i]<V_mid&&buf_ch1[i+1]>V_mid)
        {i3=i;break;}
    }

    int a=1;
    for (i = i1; i < SAMPLE_X; i++){
      if(a<MAX_X){
        buf_x[a]=map(buf_ch1[i],0,1023,120,20);
        a++;
      }else{break;}
    }

    cycle=i3-i1;  //周期时间=周期结速点-周期开始点
    high =i2-i1;  //高电平时间=高电平结束时间-周期开始点
    duty =high*100/cycle; //占空比=高电平时间/周期时间
    freq =1000000/cycle/t; //频率

    if(freq<0){freq=0;}
    //set_delay(); //自动模式
  }else{
    freq=0;duty=0;
    for (i = 1; i < SAMPLE_X; i++){
      if(i<MAX_X){
        buf_x[i]=map(buf_ch1[i],0,1023,120,20);
      }
    }
  }

  if(freq>=1000000){freq=freq/1000000;kHz="m";}
  else{kHz=" ";}

}

//自动计算采样延时
void set_delay(){
  if(high>DEV_WD){
    us=(high-DEV_WD)*t/MAX_X;
    count=us;
  }else if(high<DEV_WD){
    us=(DEV_WD-high)*t/MAX_X;
    count-=us;
    if(count<0){count=0;}
  }
}

//显示
void draw(uint16_t Color){
  for (i =1;i<MAX_X-1;i++) {
    tft.drawLine(i,buf_x[i],i,buf_x[i+1],WHITE);
  }
  float v=voltage/1023;
  tft.setTextColor(Color);
  drawText(view_x,34,Div_X);     //X轴us每格
  drawText(view_x,44,Div_Y);     //Y轴mv每格
  drawText(view_x,54,V_max*v); //最大值
  drawText(view_x,64,V_min*v); //最小值
  drawText(view_x,74,V_mid*v); //平均值
  drawText(view_x,84,Vpp*v);   //落差值
  drawText(view_x,94,freq);    //频率
  drawText(300,94,kHz);        //Hz,KHz,MHz
  drawText(view_x,104,duty);   //占空比

  drawText(272,138,adc_mode[adc]);  //adc采样分频模式
  drawText(272,170,count);     //采样延时us

}

//清除波形
void draw_cls(){
  for (i=1;i<MAX_X-1;i++){
    tft.drawLine(i,buf_x[i],i,buf_x[i+1],BLACK);
    buf_x[i]=120;
  }
  //清除显示的参数
  tft.fillRect(274, 32, 30, 80, DARKGREY);
  tft.fillRect(260, 134, 40, 16, DARKGREY);
  tft.fillRect(260, 165, 40, 16, DARKGREY);
}

//座标轴及刻度
void draw_Grid(){
  for (int i=0; i<=MAX_X; i+=DEV_WD){
    //Y轴
    tft.drawLine(i,20,i,220,DARKGREY);
    //X轴
    if(i<=220){
   tft.drawLine(1,i+DEV_WD,MAX_X-1,i+DEV_WD,DARKGREY);}
    }
  //Y轴
  tft.drawLine(120, 20, 120, 219,RED);
  //X轴
  tft.drawLine(0, 120, MAX_X, 120,RED);
};

示波器代码

网友A(2019-03-17):
下次完成前级衰减放大,按键调整,HOLD等功能

网友B(2019-08-15):
现在这个能diy了吗?

网友C:
为什么下载后出现白屏?

网友D(2020-03-01):
有空做来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0-04-09):
谢谢楼主分享,已经测试完成,等待硬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已经测试完成,等待硬件

兄弟做的怎么样了,我也想做呢

网友G(2020-09-29):
可以跑,非常好,測試很順利。

网友H(2022-01-06):
已经测试完成,等待硬件

网友I:
求助!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CUFRIEND_kbv/MCUFRIEND_kbv.h:51:0: error: unterminated argument list invoking macro "F"

#endif

^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求助!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CUFRIEND_kbv/MCUFRIEND_kbv.h:51:0: err ...

已解决

网友J(2022-04-19):
请问宽带有多少?硬件的部分能提供吗?

网友J:
请问硬件部分有后续吗?宽带与速度是多少?谢

网友K(2025-09-02):
非常好的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