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4159芯片引脚功能

楼主(2019-03-17):
求74159芯片引脚功能

网友A(2020-05-23):
它抗噪声能力强,功耗低且与低电压TTL电路兼容。只要扫描频率设置合适,点阵屏就可以看成是稳定平滑过渡,  没有闪烁的感觉,给人以正常的视觉效果。将芯片的使能端均接地让其正常工作,通过单片机的P1口的低四位输出0000B-1111B即十进制的0-15的数值,通过一次译码后74159的输出端有唯一引脚输出为低电平信号,其它引脚的输出均为高电平信号。通过 软件编程循环就可实现对LED显示屏的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