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式的小蛮腰单片机程序,设置全亮怎么只亮了一半,另一半微亮

楼主(2019-03-17):
16X16点阵式的小蛮腰电路原理图如下:

设置全亮怎么只亮了一半,另一半只有非常微弱的光。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1=P2^0;
sbit C2=P2^1;
sbit S1=P2^2;
sbit S2=P2^3;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C1=1;
                P0=0xff;
                C1=0;

                C2=1;
                P0=0xff;
                C2=0;

                S1=1;
                P1=0x00;
                S1=0;

                S2=1;
                P1=0x00;
                S2=0;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楼主:
原理图不是这个,类似而已,共阴的通过锁存器接入P1口,共阳通过锁存器接入P0口了

网友A:
只要是亮了,包括微亮,就证明单片机程序正常,是你的led驱动电路有问题,认真检查电路。J1-J16需要小电流,J17-J32需要大电流,你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亮了,包括微亮,就证明单片机程序正常,是你的led驱动电路有问题,认真检查电路。J1-J16需要小电流 ...

那为什么一半正常亮呢?给J1-J16加上电阻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一半亮正好说明最大可能是有一个573有问题,573一个口带16个led电流太大烧了。573一个脚20ma电流可以带动16个led吗?烧了是迟早的事。

网友B:
驱动能力不足,把573烧了

网友C:
可能电不够

网友D:
不亮说明电流不够,应该是电路问题,不是程序问题。仔细检查电路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