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小车使用什么板子比较好? 求帮助

楼主(2019-03-17):
希望得到师傅们的建议?

网友A:
我是用的最小板+L298N(控制电机)+TCRT5000(红外对管寻迹)+8节干电池

网友B:
18650+stc12c60s2+l298n+循迹模块

网友C:
51最小系统+L298N+12.6V锂电池+循迹模块
建议淘宝搜索智能小车 看看他们得硬件是什么 怎么使用

网友D:
万向轮底座+51最小系统+电池底座+L298N+寻迹模块+两节干电池

网友E:
298n电机驱动。红外对管模块。12v电池。降压模块

网友F: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子+L298N电机控制板+4个TCRT5000红外传感器,成本控制在50以内

网友G:
主控用51,驱动用298,传感器用红外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