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51单片机在传感器控制一个led灯加一个强起拨动开关

楼主(2019-03-17):
如题。

楼主:
就是传感器感应到人输出1,灯亮感应不到输出0,灯灭,加一个强启拨动开关,直接控制亮灭

网友A:
不就是一个按键控制灯嘛。
#include<reg51.h>

sbit k1=P3^1;//按键
sbit LED=P2^0;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i为松手消抖计数变量
        while(1)
        {
                if(k1==0)//扫描键盘k1
                {
                        Delay10ms(1);
                        if(k1==0)
                        {
                            LED=~LED;
                            while((i<50)&&(k1==0))
                            {
                                    Delay10ms(1);
                                    i++;
                            }
                            i=0;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