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客观题

楼主(2019-03-18):
2018年我在那个宝上买蓝桥杯比赛用板附送的客观题模拟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33.    MCS-51内部提供3个可编程的___16______位定时/计数器,定时器有____4_____种工作方式。
34.    微处理器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__运算器  _______和___控制器______。
35.    P2口的功能为___拓展外部的储存器______和___I/O口______。
36.    一个10位D/A转换器,其分辨率为___1/1024______。
37.    P2口通常用作___拓展外部储存器______,也可以作通用的I/O口使用。
38.    通过CPU对I/O状态的调试,只有I/O已准备好才能进行I/O口传送,这种传送方式称为____程序查询方式_____。
39.    MCS-51单片机的P0~P3口均是__准双向_______I/O口,其中
40.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3是指的将___T0 ____拆成两个独立的8位计数器,而另一个定时器/计数器此时通常只可作为__波特率发生器_______的波特率发生器使用。
41.    MCS-51与AT 89C51的主要区别是___片内程序______存储器。
42.    通常单片机上电复位时PC=0000H,SP=___07______H,通常寄存器采用第0组,这一组寄存器的地址范围是从__00H-07H_______。
43.    在动态显示中,要想每位显示不同的字符,必采用_____扫描显示____方式。
44.    设X=5AH,Y=36H,则X与Y“或”运算结果为7EH,X与Y的“异或”运算结果为__6C_______H。
45.    若机器的字长为8位,X=17,Y=35,则X+Y=__110100 _______B,X-Y=_________11101110B。
46.    单片机复位后,堆栈指针SP的值为____07H_____H。
47.    若采用12MHz的晶振振荡器,则MCS-51单片机的震荡周期为___1/12______us。机器周期为1us
48.    51单片机片内数据存储器工作寄存器区32个字节被均匀分成4个组:第0组工作寄存器,地址为____00H~07H_____;第1组工作寄存器,地址为___08H~0FH______;第2组工作寄存器,地址为10H~17H;第3组工作寄存器,地址为18H~1FH。
49.    数码管要显示字形“5”,则___a______、c、d、g、段亮,____b_____、e段灭。
50.    当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寄存器__TMOD_______中的功能选择位C/T为0时,工作于_____定时____方式。
51.    8051单片机的存储器的最大特点是___内部ROM______与外部RAM分开编址。
52.    利用8155H可以扩展_____3____个并行口,___256______个RAM单元。
53.    8051单片机的内部硬件结构包括:__中央处理器  _______、_____数据存储器 _____、___程序存储器______、__定时器 _______以及并行I/O口、串行口、中断控制系统、时钟电路、位处理器等部件,这些部件通过___内部总线______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