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会不会因为定义太多变量导致无法运行呢

楼主(2019-03-18):
51单片机会不会因为  定义太多东西  而导致无法运行呢??             如果有。这么办???

网友A:
不严格的说,只要你的变量总数不超过单片机的RAM范围,就没有什么影响。否则只能换用较大RAM的型号或者优化代码。

网友B:
肯定会的,,,精简程序、精简逻辑

网友C:
如果定义变量太多而无法运行的话,程序在编译时就会提示、报错了,不会让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出问题。如果 报错了,可以增加内存(外挂)的方法修改,或者选用RAM大的芯片。

网友D:
可以在变量或者数组前加一个code标志位,将变量存储位置由ram转为flash中。

网友E:
如果定义太多东西,超过了内存容量,就会导致无法运行,那就要优化,不要定义太多东西。要不就换内存大的单片机。

网友F:
精炼是比较好的

网友G:
如果变量多要加关键字xdata,如:u8 xdata cs[512]; 不加编译会报错,如果编译能够通过一般没有问题,我的程序有2千个变量都没有问题,STC8单片机,4k内存。

网友H:
变量数量要小于单片机的RAM最大值,除此外还必须留有一定空闲的RAM空间给堆栈使用,否则可能造成堆栈溢出,程序跑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变量数量要小于单片机的RAM最大值,除此外还必须留有一定空闲的RAM空间给堆栈使用,否则可能造成堆栈溢出, ...

如果RAM空间内存不够,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能用局部变量,就不用全局变量。
2. 函数嵌套不要过多(嵌套过多会浪费部分RAM)
3. 能用const类型的常量,就不用全局变量或者局部变量
4. 用部分flash替代RAM使用,仅适用于变量修改频率超低的情况下,想想flash写寿命,就知道当前产品合不合适使用该方式了。

网友I:
单片机也是有一定内存的  如果超出内存范围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J: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优化代码,减少全局变量的定义,可以用指针替代;另外一种就是增加辅助存储器,这样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K:
1  单片机一个引脚有多个功能是不会引起混乱的     因为它们是分时使用的
    或使用了这个功能   就不允许使用另一种功能了。
2  例如:
    单片机的P0口的8 个引脚 即作为低8位地址总线   又作为8位数据总线
    它们不会发生冲突     在ALE为低电平时,P0口的8 个引脚作为低8位地址总线
    当ALE为高电平时,P0口的8 个引脚作为8位数据总线使用。
    是分时使用的  即不同的时间做为不同的引脚使用   所以在使用上是不会发生冲突

    还有 当P3.0和P3.1作为串口的数据输入输出线使用时,就不能作为一般I/O口使用了。
    也不会发生冲突的。

网友L:
不会   但是变量太多会导致编译器无法编译通过  可以尝试修改优化等级和大小模式

网友M:
一般是不会的,大多数编写的程序远小于其上限的大小

网友N:
就看你是什么变量了
如果是全局变量,这肯定是有上限的,就看单片机的RAM
但如果是局部变量,只要函数不要嵌套太多,那几乎是没有上限的
局部变量只在调用函数时用到当前地址,返回之后,这个地址就会空出来了
比如你有两个延时函数,A和B
A函数里面用到变量  i
B函数里面也用到  i
当调用完A之后,再调用B,那么,实际上 i 只占用了一个地址

网友O:
如果idata变量用得过多,而且中断或者函数嵌套严重的话,会造成堆栈溢出。然后产生怀疑人生的不可预知的程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