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74hc595数码管静态显示会闪?

楼主(2019-03-18):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second,min;
sbit lclk=P1^0;
sbit sclk=P1^1;
sbit Data=P1^2;
uchar dis[4];
uchar code displayhex[]={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send595(uchar *pdat)
{
        uchar i,j;
        j=0x80;
        for(i=0;i<8;i++)
        {
                if((*pdat)&j) Data=1;
    else Data=0;
    sclk=0;
    sclk=1;
                j>>=1;
    sclk=0;
        }
}
void display595( uchar *pdat)
{
        uchar i;
        for(i=0;i<4;i++)
        {
                lclk=0;
          send595(&displayhex[*(pdat+i)]);
                lclk=0;
                lclk=1;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count==2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
                         if(min==24)
                         {
                                 min=0;
                         }

     }

         }
           dis[0]=second%10;
           dis[1]=second/10;
           dis[2]=min%10;
           dis[3]=min/10;
           display595(dis);
           delay(5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错了?

网友B:
程序没有大毛病,是语句排序错误导致闪烁和乱码。你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second,min;
sbit lclk=P1^0;
sbit sclk=P1^1;
sbit Data=P1^2;
uchar dis[4];
uchar code displayhex[]={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send595(uchar *pdat)
{
        uchar i,j;
        j=0x80;
        for(i=0;i<8;i++)
        {
                if((*pdat)&j) Data=1;
                else Data=0;
//                sclk=0;
                sclk=1;
                sclk=0;
                j>>=1;
        }
}
void display595( uchar *pdat)
{
        uchar i;
        for(i=0;i<4;i++)
        {
//                lclk=0;
                send595(&displayhex[*(pdat+i)]);
        }
        lclk=0;
        lclk=1;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count==2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
                                if(min==24)
                                {
                                        min=0;
                                }
                        }
                        dis[0]=second%10;
                        dis[1]=second/10;
                        dis[2]=min%10;
                        dis[3]=min/10;
//                        display595(dis);
//                        delay(50);
                }
                display595(di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网友C:
闪烁的话,调整下延时,我之前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延时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大毛病,是语句排序错误导致闪烁和乱码。你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E:
有时候proteus因为仿真速度的问题会把实际情况下不会闪烁的动态扫描显示成闪烁的

网友F:
延时函数可以调到100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