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讨论

楼主:
距离成功的道路还差0.5MM
等会吧制作步骤发上来
一起讨论进一步改进

网友A(2019-03-18):
导致短路的原因个人感觉有两个
1.打印机输出黑度不够
2.菲林纸有异物
制作过程
画PCB用layout60 简单易懂
覆铜板
感光干膜
显影粉
二氧化铁
过封机
8W紫外线灯

通孔覆铜就先不说了

打印机打印线路图在菲林纸上
打印完后裁剪合适尺寸 然后注意防尘

把PCB尺寸裁剪到合适大小
用细砂纸打磨掉PCB的那一层防腐蚀层   清理干净表面别有异物 最好是一点都别有

裁剪合适尺寸的感光干膜
然后撕开一层保护膜贴在覆铜板上  注意别有气泡和异物

在用过封机来回过几次贴合好
过封机温度调到110-130°之间 别太高 也别太低

吧裁剪好的菲林纸 看好反正面 放在覆铜板上用高透光玻璃压住

放在紫外线灯下  摆放高度10-15CM之间
曝光60-70秒左右

在这中间的时间开始配显影剂
显影粉和谁的比例大概在2比70-100之间 水温在30-40度之间

曝光好了之后吧上面的一层膜撕掉 放到显影水里显影
显影的过程中用刷子轻轻的刷需要腐蚀的电路来回刷一会注意观察
别一直刷容易把感光莫刷掉  刷刷看看最多一分钟就能显影好了

好了之后用东西弄干然后配腐蚀液
腐蚀液和水的比例看个人这个东西在越多腐蚀的越快

水温越高也就越好 我用的都是开水

用水的过程中最好用纯净水  因为自来水杂质多

腐蚀的过程中轻轻晃动  让水动起来  过程中注意下别弄得到处都是

晃晃看看 也就最多一分钟就好

腐蚀好的板子拿出来用水冲洗一下擦干 《轻轻的擦》

然后用开水对显影粉比例多一些 然后把PCB放进去浸泡一分钟就好

那一层膜自己就掉了

之后的涂阻焊层什么的就没必要说了吧0 0

网友A:
感觉显影的时候多刷几刷子应该会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