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5.2.6的字体全是黑色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18):
为什么字体全都是白色的

mdk5.2.6 各种关键字都是一样的颜色,我看别的人说是路径的问题不能含有中文,但是我的路径就是默认的C:\Keil_v5\UV4\UV4.exe

网友A:
可以通过设置字体颜色来解决。首先点击工具栏上的【configuration】按钮(是一个扳手状的图标);然后在出现的界面中选择【Colors&Fonts】标签页;接着选择【8051:Editor C Files】,在右边栏即可设置各种自定义风格。如关键字颜色、背景颜色、普通文本字体等,根据需要自行选择;最后设置完成后点击【OK】即可。

楼主:
不是配色的问题,之前我也下载了很多配色方案,都没用

网友B:
IDE环境只能是黑色吗?感觉可以设置吧!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系统设置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设置字体颜色来解决。首先点击工具栏上的【configuration】按钮(是一个扳手状的图标);然后在出 ...

没有在【Colors&Fonts】标签页;发现【8051:Editor C Fil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系统设置来设置?

在哪

网友C:
这个不是可以设置的吗,背景色和字体颜色

网友D:
IDE环境只能是黑色吗?感觉可以设置吧!不是配色的问题,之前我也下载了很多配色方案,都没用

网友E(2020-07-12):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设置字体颜色来解决。首先点击工具栏上的【configuration】按钮(是一个扳手状的图标);然后在出 ...

看不到没选项吗  叽叽喳喳的

网友F:
设置字体,设置背景,外观都能设置的

网友G:
可以通过设置字体的颜色来解决。首先点击工具栏上的 configuration按钮(是一个扳手 );然后在出现的界面中选择【Colors&Fonts】标签页;接着选择8051:Editor C Files,在右边栏即可设置各种自定义风格。根据需要自行选择;最后设置完成后点击ok即可。

网友H:
是不是安装包的问题

网友I(2022-02-18):
这个怎么用啊,放在哪个文件夹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