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芯片烧录问题请教 “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和目标板的连线是否...

楼主(2019-03-18):
用progisp给用atmega1284p做的系统烧录固件,进入progisp界面后,所有设置均为默认值,先是读id成功,于是按下擦除按钮,提示操作成功。接下来调入flash文件,在按自动键前,按下任何其他操作键,都弹出一个对话框“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和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问题是接线并没有动过啊。请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2024-09-17):
出现这个问题, 很可能就是下载头与单片机之间连接有问题, 要么是atmega1284的硬件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