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件仿真出错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no 'read' permission

楼主(2019-03-18):
STM32F103软件仿真时,出现: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no 'read' permission

网友A:
实际上是keil5将旧版本文件转换后出现的错误。还需要进行一些配置,依然在 debug选项卡中,还需要改动两处。

Dialog DLL改为  DARMSTM.DLL

Parameter改为   -pSTM32F103ZE(此项根据具体型号而定

网友B(2020-02-08):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keil5将旧版本文件转换后出现的错误。还需要进行一些配置,依然在 debug选项卡中,还需要改动两处 ...

我用的是MDK5.21,想要仿真STM32F030F4芯片,现在设置了debug选项,还是会报错Error 65,您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