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openwrt如何实时可视控制智能小车?

楼主(2019-03-18):
我想做一个基于openwrt的实时可视智能小车,我需要根据摄像头传回的视频操作APP实时小车的运动,但是我不清楚APP和主控如何通信,请问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您好,OpenWRT内部带有服务器,可以通过网页访问视频流数据,至于控制的问题首先看你采用什么芯片搭载OpenWRT系统,但是绝大部分芯片都带有串口,选芯片的时候要选择带有两个串口的因为在openwrt操作系统中都需要一个调试串口,用另外一个和单片机通讯,你可以在openwrt系统内部写程序与单片机进行通讯,也可以直接采用串口透传的方式,透传的方式为设置TCP的某一端口与设置的某一串口之间数据相互透传,这样避免了你在openwrt上面写串口和TCP程序的问题了,如果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向我的邮箱1014461948@qq.com发邮件,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A(2019-09-10):
兄弟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