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3231+ds18b20+lcd12864

楼主(2019-03-18):
用的IIC通信,写的一个ds3231时钟模块的程序,可更改时间,下面是.h文件里面的部分代码

#ifndef __ds3231_h
#define __ds3231_h_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char day2,Htemp2,Mtemp2,Stemp2;         //星期,时分秒
extern ucharYtemp2,Mtemp2,Dtemp2,Ttemp2,Ttemp4; //年月日,温度的数据,需要先调用处理函数
void delayus(uint us);
void Start_I2C();
void Stop_I2C();
void SendByte(uchar c);
void Ack_I2C(bit a);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day,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修改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void get_show_day(void);    //星期
void get_show_time(void);   //时分秒
void get_show_date(void);   //年月日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void);  //温度

#endif

这是.c文件里面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3231.h"

sbit SDA=P0^3;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0^1;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sbit RESET=P0^2;
uchar day2,Htemp2,Mtemp2,Stemp2,Ytemp2,Mtemp2,Dtemp2,Ttemp2,Ttemp4;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temp;
        temp=val&0x0f;
        val>>=4;
        val&=0x0f;
        val*=10;
        temp+=val;
        return temp;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SCL=1;
        delay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2);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void SendByte1(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us(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us(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us(2);
        SCL=1;
        delayus(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us(2);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us(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us(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us(2);
        }
        SCL=0;
        delayus(2);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us(3);
        SCL=1;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us(2);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1(0xd0);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1(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1(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us(10);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Start_I2C();
        SendByte1(0xd1);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Start_I2C();
        SendByte1(0xd0);
        if(ack==0)
                return(0);
        SendByte1(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return(read_current());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day,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0x06,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0x05,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write_byte(0x04,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day);
        write_byte(0x03,temp);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0x02,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0x01,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0x00,temp); //修改秒
}

void get_show_day(void)
{
        uchar day1;
        day1=read_random(0x03);        //星期
        day2=BCD2HEX(day1);
}

void get_show_time(void)
{
        uchar Htemp1,Mtemp1,Stemp1;
        Htemp1=read_random(0x02);    //时 24小时制
        Htemp1&=0x3f;
        Htemp2=BCD2HEX(Htemp1);
        Mtemp1=read_random(0x01);  //分
        Mtemp2=BCD2HEX(Mtemp1);
        Stemp1=read_random(0x00);  //秒
        Stemp2=BCD2HEX(Stemp1);
}

void get_show_date(void)
{
        uchar Ytemp1,Mtemp1,Dtemp1;
        Ytemp1=read_random(0x06);        //年
        Ytemp2=BCD2HEX(Ytemp1);
        Mtemp1=read_random(0x05);       //月
        Mtemp2=BCD2HEX(Mtemp1);
        Dtemp1=read_random(0x04);         //日
        Dtemp2=BCD2HEX(Dtemp1);
}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void)
{
        uchar Ttemp1,Ttemp3;
        Ttemp1=read_random(0x11);    //温度高字节
        Ttemp2=BCD2HEX(Ttemp1);
        Ttemp3=read_random(0x12);    //温度低字节
        Ttemp4=BCD2HEX(Ttemp3);

}
可以读取温度数据。做了两天写出来的,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还请多多指教。该程序通过单片机模拟串口进行读取ds3231时钟芯片的数据,然后通过LCD12864液晶显示屏进行显示,同时还添加了温度传感器

楼主:
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还希望各位大神指出

网友A(2020-03-19):
先谢谢您分享,我先下载来试着画原理图并洞洞板试验一下,然后再来补充原理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