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数字显示屏如何驱动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9-03-18):
(图片)

楼主:
请大师指点啊

网友A:
哇,这个好复杂的。3位7段数码管(其中小数点DP没有接),3*7=21个发光管,其中A1~G1分别点亮数码管DIG1的A\B\C\D\E\F\G段的显示(DIG2和DIG3同理)。而21个发光管的42个端口共用6个引脚,好多端口属于共用1个引脚,(从电路图来看)如A3和G3的负极共用引脚1,正极又分别使用6和5引脚......。这种数码管一般都是厂家定制,还需要专用的外围电路进行驱动,使用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B:
三位数码管,分共阴,共阳。网上随便找了个图,脚位对应一般是这样的。
每一段本质上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具体如何驱动,各种单片机书籍里面都有相关点亮数码管的相关内容。

网友C:
有6个引脚的 3 位数码管?

可测试分清数码管属共阴或共阳,然后用 5V 电源连接数码管的个十百位和由 A~DP 引脚接限流电阻及 8 位拨码开关组成的电路,通过拨码开关的通断来显示数字或符号

网友D:
可测试分清数码管属共阴或共阳,然后用 5V 电源连接数码管的个十百位和由 A~DP 引脚接限流电阻及 8 位拨码开关组成的电路,通过拨码开关的通断来显示数字或符号

网友E: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这种数码管的驱动码比较复杂,但还是有章可循,必须是能够设置IO口为高阻的MCU。首先可以把数码管的每一个笔段理解为就是一个LED,用动态显示的方式逐个扫描21个LED。扫描到某一笔段,如需要点亮就按其极性在两个端口施加高低电平,不需要点亮就在两个端口施加相同电平,其它空闲端口全部设为高阻。每一个笔段显示时间小于1ms,扫描一轮时间不大于20ms。可以先用4~5个端口练习点亮其中1位,熟悉后全部点亮就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这种数码管的驱动码比较复杂,但还是有章可循,必须是能够设置IO口为高阻的MCU。首先可以 ...

关键在口线的高阻应用

网友F:
最简单方法,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挡,测量,测过了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6个引脚的 3 位数码管?

可测试分清数码管属共阴或共阳,然后用 5V 电源连接数码管的个十百位和由 A~D ...

可能我理解有误吧~~

原理图:http://www.51hei.com/bbs/dpj-55294-1.html

网友A:
不好意思!虽然楼主的图是这样贴的,我也按图索骥就发表了看法,但从我的说法来看确实不成立的,D3和E3正负相连是个什么鬼?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提醒,有进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测试分清数码管属共阴或共阳,然后用 5V 电源连接数码管的个十百位和由 A~DP 引脚接限流电阻及 8 位拨码 ...

这个屏简单的高低是点不出来字的,必须使用高阻态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