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光敏强度来控制路灯的单片机程序+仿真图

楼主:
光敏强度来控制路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共阳极/*0,1,2,3,4,5,6,7,8,9,A,b,C,*/
uchar code SEG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显示缓冲
uchar num[]={0,0,0,0,0,0};
//位码定义
sbit      q2=P2^1;
sbit      q1=P2^0;
//按键
sbit key1=P2^3;
//灯
sbit  led0=P3^6;
sbit  led1=P3^7;
sbit  led2=P1^0;
sbit  led3=P1^1;
sbit  led4=P1^2;
sbit  led5=P1^3;
sbit  led6=P1^4;
sbit  led7=P1^5;
sbit  led8=P1^6;
sbit  led9=P1^7;

uchar pep=0;
sbit  Clk= P2^4;
sbit  DATI=P2^6;
sbit  DATO= P2^6;
sbit  CS= P2^5;
uint  dat = 0x00;      //AD值

//AD转换子程序
u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初始化
  Clk = 0;
  DATI = 1;
  _nop_();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通道选择
if(CH == 0x00)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_nop_();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

限于篇幅请下载附件,附件可直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