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等语音识别模块是具体是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电视等家电的?

楼主(2019-03-18):
新手一枚,最近无聊想制作一些小玩意。请问语音识别模块(如LD3320)是如何控制电视的。是不是就把语音识别模块的输出口,直接通过杜邦线连接到电视的单片机IO口?然后修改一下LD3320的口令?感谢解答。

网友A:
LD3320仍需要单片机进行编程才能实现控制功能。其内部存储有50条语音指令(可编辑),外部拾音器收到语音信号后,模块自动进行匹配,找到相似度最高的语音指令,才从数据端口向单片机输出,单片机仍需要在接收到数据后分析具体是那一条指令。所以你想简单的连接到电视的单片机IO口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3320仍需要单片机进行编程才能实现控制功能。其内部存储有50条语音指令(可编辑),外部拾音器收到语音信 ...

感谢,大概是有点懂了。顺便问下,有没有控制电视的代码指令,控制其开关,音量、调台。我下载到LD3320的STC单片机里。LD3320是不是还需要通过继电器连接电视单片机IO口?

网友A:
你这个想法太过于简单了!需要你进一步了解单片机相关知识和理论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2019-04-19):
你好,你现在有资料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