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51单片机智能小车源代码

楼主(2019-03-18):
蓝牙控制51智能小车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1=P1^0;         //控制电机的8个端口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sbit IN6=P1^5;
sbit IN7=P1^6;
sbit IN8=P1^7;

sbit fm=P2^5;        //蜂鸣器

uchar a=0;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T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装初值
        TL1=0xfd;
        TR1=1;                  //定时器1开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选择工作方式
        SM1=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void go()          //前进函数
{
        IN1=1;        IN2=0;
        IN3=1;        IN4=0;

        IN5=1;        IN6=0;
        IN7=1;        IN8=0;
}
void back()                //后退函数
{
        IN1=0;        IN2=1;
        IN3=0;        IN4=1;

        IN5=0;        IN6=1;
        IN7=0;        IN8=1;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
        IN1=0;        IN2=0;
        IN3=0;        IN4=0;

        IN5=0;        IN6=0;
        IN7=0;        IN8=0;
}
void left()                //左转函数
{
        IN1=1;        IN2=0;
        IN3=0;        IN4=1;

        IN5=1;        IN6=0;
        IN7=0;        IN8=1;
}
void right()         //右转函数
{
        IN1=0;        IN2=1;
        IN3=1;        IN4=0;

        IN5=0;        IN6=1;
        IN7=1;        IN8=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witch(a)
                {
                        case 0x1f:        delay_ms(50); go();        break;
                        case 0x2f:        delay_ms(50); back();        break;
                        case 0x3f:        delay_ms(50); right();        break;
                        case 0x4f:        delay_ms(50); left();break;
                        case 0x8f:        fm=0;break;
                        default:        {fm=1;stop();} break;
                }
        }
}

void chuan() interrupt 4        //串口服务函数
{
        RI=0;                //软件清零
        a=SBUF;                //读取SBUF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