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51单片机智能车程序 不懂得可以问我

楼主(2019-03-18):
不涉及路口判断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占空比标志
u8 ZKB_QZ,ZKB_QY,ZKB_HZ,ZKB_HY,Q_Z,Q_Y,H_Z,H_Y;

//电机控制端口          P1
sbit IN1=P1^0;           //前 左 反转
sbit IN2=P1^1;           //前 左 正转
sbit IN3=P1^2;           //前 右 正转
sbit IN4=P1^3;           //前 右 反转
sbit IN11=P1^4;           //后 右 反转
sbit IN22=P1^5;           //后 右 正转
sbit IN33=P1^6;           //后 左 正转
sbit IN44=P1^7;           //后 左 反转

//红外传感器          P3
sbit hw_left=P3^7;
sbit hw_mid=P3^6;
sbit hw_right=P3^5;

//PWM调速端口           P0
sbit PWM_QZ=P0^1;  //前 左
sbit PWM_QY=P0^2;  //前 右
sbit PWM_HZ=P0^3;  //后 左
sbit PWM_HY=P0^4;  //后 右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
  }
}

//定时器           初始化函数
void Z_D()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
        EA=1;
        ET0=1;
        TR0=1;
        PWM_QZ=1;
    PWM_QY=1;
    PWM_HZ=1;
    PWM_HY=1;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_service(void) interrupt 1
{
        Q_Z++,Q_Y++,H_Z++,H_Y++;                     //进入中断自加

    //前 右
        if(Q_Y<ZKB_QY)                                                 //如果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
          PWM_QY=1;
        }
        else {PWM_QY=0;}
        if(Q_Y==4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
             PWM_QY=~PWM_QY;
          Q_Y=0;
        }

        //前 左
        if(Q_Z<ZKB_QZ)                                                 //如果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
          PWM_QZ=1;
        }
        else {PWM_QZ=0;}
        if(Q_Z==4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
             PWM_QZ=~PWM_QZ;
          Q_Z=0;
        }

        //后 右
        if(H_Y<ZKB_HY)                                                 //如果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
          PWM_HY=1;
        }
        else {PWM_HY=0;}
        if(H_Y==4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
             PWM_HY=~PWM_HY;
          H_Y=0;
        }

    //后 左
        if(H_Z<ZKB_HZ)                                                 //如果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
          PWM_HZ=1;
        }
        else {PWM_HZ=0;}
        if(H_Z==4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
             PWM_HZ=~PWM_HZ;
          H_Z=0;
        }
        //定时器0重装初值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

//前进
void go()
{
          ZKB_QZ=13;
        ZKB_QY=8;
        ZKB_HZ=15;
        ZKB_HY=8;

         IN2=1;               //前 左 正转
     IN3=1;               //前 右 正转
         IN22=0;           //后 右 正转
     IN33=0;       //后 左 正转

         IN1=0;               //前 左 反转
         IN4=0;               //前 右 反转
     IN11=1;           //后 右 反转
     IN44=1;           //后 左 反转
}
//后退
void back()
{
        ZKB_QZ=6;
        ZKB_QY=6;
        ZKB_HZ=6;
        ZKB_HY=6;

         IN2=0;               //前 左 正转
     IN3=0;               //前 右 正转
         IN22=1;           //后 右 正转
     IN33=1;       //后 左 正转

         IN1=1;               //前 左 反转
         IN4=1;               //前 右 反转
     IN11=0;           //后 右 反转
     IN44=0;           //后 左 反转
}
//右转
void right()
{
        do
        {
        ZKB_QZ=15;
        ZKB_QY=35;
        ZKB_HZ=15;
        ZKB_HY=35;

         IN2=0;               //前 左 反转
     IN3=1;               //前 右 反转
         IN22=0;           //后 右 反转
     IN33=1;       //后 左 反转

         IN1=1;               //前 左 正转
         IN4=0;               //前 右 正转
     IN11=1;           //后 右 正转
     IN44=0;           //后 左 正转
        }
        while(hw_mid==1);
}
//左转
void left()
{
        do
        {
        ZKB_QZ=15;
        ZKB_QY=35;
        ZKB_HZ=15;
        ZKB_HY=35;

         IN2=1;               //前 左 反转
     IN3=0;               //前 右 反转
         IN22=1;           //后 右 反转
     IN33=0;       //后 左 反转

         IN1=0;               //前 左 正转
         IN4=1;               //前 右 正转
     IN11=0;           //后 右 正转
     IN44=1;           //后 左 正转
         }
         while(hw_mid==1);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
         IN2=0;               //前 左 正转
     IN3=0;               //前 右 正转
         IN22=0;           //后 右 正转
     IN33=0;       //后 左 正转

         IN1=0;               //前 左 反转
         IN4=0;               //前 右 反转
     IN11=0;           //后 右 反转
     IN44=0;           //后 左 反转
}
void go_rignt()
{
        ZKB_QZ=5;
        ZKB_QY=5;
        ZKB_HZ=5;
        ZKB_HY=5;

         IN2=1;               //前 左 反转
     IN3=0;               //前 右 反转
         IN22=1;           //后 右 反转
     IN33=0;       //后 左 反转

         IN1=0;               //前 左 正转
         IN4=1;               //前 右 正转
     IN11=0;           //后 右 正转
     IN44=1;           //后 左 正转
}
void go_left()
{
        ZKB_QZ=5;
        ZKB_QY=5;
        ZKB_HZ=5;
        ZKB_HY=5;

         IN2=0;               //前 左 反转
     IN3=1;               //前 右 反转
         IN22=0;           //后 右 反转
     IN33=1;       //后 左 反转

         IN1=1;               //前 左 正转
         IN4=0;               //前 右 正转
     IN11=1;           //后 右 正转
     IN44=0;           //后 左 正转
}
void huigui()
{
  u8 num;
          for(num=2;num>0;num--)
                {
                          if(hw_left==0 & hw_mid==1 & hw_right==1)
                       {
                       go_rignt();
                    }
                        if(hw_left==1 & hw_mid==1 & hw_right==0)
                       {
                        go_left();
                       }

                }
}
void X_J()         //循迹函数
{
        u8 P_D;                                                             //定义判断
        //未检测到黑线
        if(hw_left==1 & hw_mid==1 & hw_right==1)
        {
            P_D=0;
        }
        //中间检测到黑线
        if(hw_left==1 & hw_mid==0 & hw_right==1)
           {
          P_D=1;
        }
        //左面检测到黑线
        if(hw_left==0 & hw_mid==1 & hw_right==1)
           {
          P_D=2;
        }
        //右面检测到黑线
        if(hw_left==1 & hw_mid==1 & hw_right==0)
           {
          P_D=3;
        }
        //全部都检测到黑线后退
        if(hw_left==0 & hw_mid==0 & hw_right==0)
           {
          P_D=4;
        }
        //中间和左面检测到黑线
        if(hw_left==0 & hw_mid==0 & hw_right==1)
           {
          P_D=5;
        }
        //中间和右面检测到黑线
        if(hw_left==1 & hw_mid==0 & hw_right==0)
           {
          P_D=6;
        }
        switch (P_D)
        {
                case 0: huigui();break;        //情况0,停止
                case 1: go();    break;        //情况1,前进
                case 2: left();  break;        //情况2,左转
                case 3: right(); break;        //情况3,右转
                case 4:        back();         break; //情况4,后退
            case 5:        left();         break; //情况5,左转
            case 6:        right(); break; //情况6,右转
        }
}
//主函数
void main()
{
        Z_D();
        delay(5);
        while(1)
        {
          X_J();
        }
}

网友A(2019-05-20):
有原理图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