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ID调速程序

楼主(2019-03-18):
PID调速

#include "adc.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298N.h"
#include "senser.h"
#include "NVIC.h"
#include "ir1838.h"
#include "DMA.h"

#define kP 11
#define kdI 200 //nI除数 kI=1/kdI
#define kD 120
#define kdPID 28//PID除数
#define D_INTERVAL 1200
#define I_INTERVAL 15

#define ONLINE_MINVAL 25
#define POSVAL_MAX SENSER_MAXVAL*2//位置量值域(-POSVAL_MAX,POSVAL_MAX)

#define SPEED_MIN 1700
#define SPEED_NORMAL 1950
#define SPEED_MAX 2000

#define CHECK_WAIT_TIMEOUT 100000

extern u16 ADC_DataBuffer[ADC_DMA_BUFFER_LENGTH];
extern u32 senVals[3];

u16 mod=0;

int main()
{
        s32 PID;

        s32 nP=0;
        s32 nI=0;
        s32 nD=0;

        s32 nLastP=0;

        u32 nDC=D_INTERVAL;
        u32 nIC=I_INTERVAL;

        s32 carSpeed=SPEED_NORMAL;

        u32 checkWait=0;
        u8 adjustMod=100;

        common_init();
        ADC_init();
        #ifdef USART_ON
                usart_init();
        #endif
        L298N_init();
        #ifdef IR_CTRL_
                IR1838_init();
        #else
                //mod=1;
        #endif
        DMA_init();
        NVIC_init();

        delayms(120);//等待DMA将 adc_buffer 填满,避免senser校准值出错(如果有0会导致minvs不正确)

        while (1)
        {
                #ifdef IR_CTRL_
                        Ircordpro();
                #endif

                switch (mod)
                {
                case 0:
                        //等待车被放上跑道
                        senVals[0]=ADC_DMA_getVal(0);
                        senVals[1]=ADC_DMA_getVal(1);
                        senVals[2]=ADC_DMA_getVal(2);
                        #ifdef USART_ON
                                #define LSHIFTBIT        9
                                #define        SENVALGATE        9
                        //printDebug("senVals[0]=",senVals[0]);
                        //printDebug("senVals[1]=",senVals[1]);
                        //printDebug("senVals[2]=",senVals[2]);
                        //printDebug("-------------\n",0);
                        if(senVals[2]>SENVALGATE)
                        {
                                senVals[2]-=SENVALGATE;
                        }
                        else
                        {
                                senVals[2]=0;
                        }
                        senVals[2]<<=LSHIFTBIT;

                        L298N_setLS(senVals[2]);
                        L298N_setRS(senVals[2]);
                        //delayms(3000);
                        continue;
                        #endif
                        if (senVals[0]>SENSER_ORIGIN_MIN&&senVals[0]>SENSER_ORIGIN_MIN&&senVals[0]>SENSER_ORIGIN_MIN)//车被提起
                        {
                                checkWait=CHECK_WAIT_TIMEOUT;
                                adjustMod=100;
                                L298N_setLS(0);
                                L298N_setRS(0);
                        }
                        else
                        {
                                if(adjustMod==100)
                                {
                                        adjustMod=0;
                                        Senser_reset();
                                }
                        }

                        switch (adjustMod)
                        {
                        case 0:
                                if (checkWait)
                                {
                                        checkWait--;
                                }
                                else
                                {
                                        adjustMod=1;
                                        beep(900,300);
                                }
                                break;
                        case 1:
                                //将左传感器移动到线上
                                L298N_setLS(1400);
                                L298N_setRS(0);
                                if(senVals[0]>SENSER_ORIGIN_MIN)
                                {
                                        adjustMod=2;
                                }
                                break;
                        case 2:
                                //将左传感器移动到线右边
                                if(senVals[0]<SENSER_ORIGIN_MIN)
                                {
                                        L298N_setLS(0);
                                        L298N_setRS(0);
                                        adjustMod=3;
                                        beep(900,300);
                                }
                                break;
                        case 3:
                                //左转开始扫描,直到右传感在线上
                                L298N_setLS(0);
                                L298N_setRS(1400);
                                if(senVals[2]>SENSER_ORIGIN_MIN)
                                {
                                        adjustMod=4;
                                }
                                break;
                        case 4:
                                //直到右传感器移动到线左边
                                if(senVals[2]<SENSER_ORIGIN_MIN)
                                {
                                        adjustMod=5;
                                        beep(900,300);
                                }
                                break;
                        case 5:
                                //右转直到中间传感器在线上
                                L298N_setLS(1400);
                                L298N_setLS(0);
                                if(senVals[1]>SENSER_ORIGIN_MIN)
                                {
                                        beep(800,300);
                                        delayms(10);
                                        beep(600,300);
                                        delayms(10);
                                        beep(600,300);
                                        delayms(10);
                                        beep(600,300);
                                        mod=1;
                                }
                        }

                        if(adjustMod==3||adjustMod==4)
                        {
                                //校正
                                Senser_getsv(0);
                                Senser_getsv(1);
                                Senser_getsv(2);
                        }
                case 1:
                        Senser_getsv(0);
                        Senser_getsv(1);
                        Senser_getsv(2);

                        /* ------------P------------ */
                        /* 计算位置 */
                        if (senVals[1]>ONLINE_MINVAL)
                        {
                                //线在中间传感器下
                                if (carSpeed<SPEED_MAX)
                                {
                                        //加速
                                        carSpeed++;
                                }

                                if (senVals[0]>ONLINE_MINVAL)
                                {
                                        //中间偏左
                                        nP=POSVAL_MAX/2-senVals[1];
                                }
                                else
                                {
                                        //中间偏右
                                        nP=senVals[1]-POSVAL_MAX/2;
                                }
                        }
                        else if (senVals[0]>ONLINE_MINVAL)
                        {
                                //线在左边传感器偏左
                                nP=POSVAL_MAX-senVals[0];
                        }
                        else if (senVals[2]>ONLINE_MINVAL)
                        {
                                //线在右边传感器偏右
                                nP=senVals[2]-POSVAL_MAX;
                        }
                        else
                        {
                                //线离开传感器检测范围
                                if (carSpeed>SPEED_MIN)
                                {
                                        //减速
                                        carSpeed--;
                                }
                                if (nP<0)
                                {
                                        nP=-POSVAL_MAX;
                                }
                                else
                                {
                                        nP=POSVAL_MAX;
                                }
                        }
                        //nP/=4;

                        /* ------------I------------ */
                        if(nIC)
                        {
                                nIC--;
                        }
                        else
                        {
                                nIC=I_INTERVAL;

                                if(nP>ONLINE_MINVAL||nP<-ONLINE_MINVAL)
                                {
                                        nI+=nP/20;//nI=9*nI/10;
                                }
                                else
                                {
                                        nI=0;
                                }
                        }

                        /* ------------D------------ */
                        if(nDC)
                        {
                                nDC--;
                        }
                        else
                        {
                                nDC=D_INTERVAL;

                                nD=nP-nLastP;
                                nLastP=nP;
                        }

                        /* PID */
                        PID=nP*kP + nI/kdI + nD*kD;
                        PID/=kdPID;

                        L298N_setSpeed(carSpeed,PID);

                        /*
                        printDebug("nP=",nP*kP);
                        printDebug("nI=",nI/kdI);
                        printDebug("nD=",nD*kD);
                        printDebug("PID=",PID);
                        printChar('\n',USART2);

                        printDebug("LS=",TIM4->CCR3);
                        printDebug("RS=",TIM4->CCR4);
                        printChar('\n',USART2);

                        printDebug("senVals[0]=",senVals[0]);
                        printDebug("senVals[1]=",senVals[1]);
                        printDebug("senVals[2]=",senVals[2]);
                        printChar('\n',USART2);
                        //delayms(1000);
                        // */

                        break;
                case 3:
                        L298N_setLS(0);
                        L298N_setRS(0);
                        break;
                }
#ifdef DEBUG
                /*
                                printDebug("lsen=",senVals[0]);
                                printDebug("rsen=",senVals[1]);
                                printDebug("pid=",PID);
                                printChar('\n',USART2);
                                delayms(1000);
                */

                /*
                                L298N_setLS(800);
                                L298N_setRS(800);
                                ledp=!ledp;
                                delayms(2000);
                */
#endif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