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三极管做恒流源遇到问题

楼主(2019-03-19):
图中的三极管是2n2219,我换成了j13003,要求是0-100ma电流可调,画成pcb有点问题,换了三极管电阻怎么选择

网友A:
恒流源中的三极管作用是电流放大以及散热。只要功率足够,换什么型号都可以。电阻不用改。

网友A:
认真分析了你的电路发现你的电路无法恒流,给你一个恒流电路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换三极管有一下几个问题:
1、三极管那耐压值要大于目前工作电压,不然容易击穿。
2、考虑三极管功率足够,留有余量,你拿一个小功率的几分钟也就烧了。
3、J13003目前看没有问题,看具体是什么封装。封装大小决定功率。

网友C:
可以用一个恒流芯片更稳定价格也不贵

网友D:
两个lm358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