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tm32f103为基础的超声波测距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19-03-19):
当时做的开放性实验,实验板上插上超声波探头就能用,供大家参考
以下是主程序部分,大概思路就是这么着了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SysTick.h"
#include"TFT_Drive.h"
#include"GUI.h"
#include"Uitr.h"
#include"Time.h"

void Count(void);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uint32_t Distance;
uint16_t Time;
uint8_t ShowData[6]={0,0,0,0,0};
int main(void)
{

    TFT_Init();
    Uitr_GPIO_Config();
    LED_GPIO_Config();
    GUI_ClearScreen(BLACK);
    GUI_WriteCHAR(0,300,"Distance:",RED,BLACK);
      TIM4_Config();
      TIM3_Config();
    while(1)
    {
        while(ECHO_IN != 1);
        TIM_Cmd(TIM4,ENABLE);                          //计数器开始计数
        while(ECHO_IN == 1);
        TIM_Cmd(TIM4,DISABLE);                          //计数器停止计数
        Count();                                      //计算距离

    }
}

void Count(void)
{
    Time = TIM4->CNT;                                  //读计数器值
    TIM4->CNT = 0;                                      //清除计数器
    if(Time>23530)                                      //判断是否在4M范围,超出显示ERRO
    {
        GUI_WriteCHAR(72,300,"error    ",RED,BLACK);
    }
    else
    {
        Distance = (uint32_t)((Time*1.7)/10) ;      //计算出来的是MM
        ShowData[0]    = (Distance%10000/1000)+'0';
        ShowData[1]    = '.';
        ShowData[2]    = (Distance%1000/100)+'0';
        ShowData[3]    = (Distance%100/10)+'0';
        ShowData[4]    = (Distance%10/1)+'0';
        ShowData[5]    = 'm';

        GUI_WriteCHAR(72,300,ShowData,RED,BLACK);      //显示距离值
    }

}

网友A:
刚好要用到超声波

网友B:
不错,代码清晰,结构简捷,适合初学者。

网友B:
请问TIM4如何配置呢?另外TIM3是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