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旋转编码器单片机代码分享

楼主(2019-03-19):
自己写的旋转编码器C语言代码,对变量num数值进行调整,正转加,逆转减,按下归0。
对于快速、慢速旋转准确率都很高。
通用性好,有的旋转编码器是要转两格才调整一个数值的,这个代码通用。
代码里面的c与c1比较是防止因漏码而卡死,c1选的80000是对1T单片机的,如果用12T的就改为10000。如果要以非常慢的速度旋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把c1加大。

/*     K1、K2、K3分别接旋转编码器的CLK、DT、SW,正时针、逆时针调整旋转编码器分别增、减
*/

#include <stc15.h>
sbit K1=P3^2;     // K1、K2、K3分别接旋转编码器的CLK、DT、SW
sbit K2=P3^3;
sbit K3=P3^4;

    unsigned  long c,c1;
                unsigned  int num;         //定义变量类型
          bit d;

void main()
{
   c1=80000;
        num=100;

  while (1)
        {
                if(K1&&K2)
        {
        c=0;                  //对c和d赋初值
        d=1;
        }

          if(!K1&&K2&&d)          //首先判断是否符合正转第一特征码,如不符合则立即进行反转判断
         {
          while (K2&&d)           //等待第二特征码出现,如超过预设时限则直接退出,进行下一次判断
          {                                   //每循环一次,c值加1,加至c1则超过预设时限,给d赋值0,退出
          c++;
          if(c>c1)
          d=0;
          }
          if (!K1&&!K2&&d)                 //判断是否符合正转第二特征码
          {
           while (!K1&&d)
           {
          c++;
          if(c>c1)
          d=0;
          }
       if (K1&&!K2&&d)                   //判断是否符合正转第三特征码
           {
                          num++;
                                 }
        while (!K2&&d)           //等待正转第三特征码结束
           {
          c++;
          if(c>c1)
          d=0;
          }
                }
    }

                 if(K1&&!K2&&d)           //判断是否符合反转第一特征码
         {
          while (K1&&d)
           {
          c++;
          if(c>c1)
          d=0;
          }
          if (!K1&&!K2&&d)
          {
           while (!K2&&d)
            {
          c++;
          if(c>c1)
          d=0;
          }
       if (!K1&&K2&&d)
           {
                num--;
                          while (!K1&&d)
                  {
          c++;
          if(c>c1)
          d=0;
          }
                }
    }
                }

                if(!K3)
                 {
                 num=0;
                  }

                        }
                  }

网友A(2019-07-20):
正需要这个来参考学习。谢谢。

网友B(2019-09-24):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C(2020-03-11):
用的是51单片机吗?

楼主(2021-02-09):
好久没来论坛了

网友D(2021-03-19):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E(2021-05-30):
目前还用不到,先看看

网友F(2024-06-29):
这个程序真的不错,快调慢调都很准确。

网友G(2024-11-04):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真的不错,快调慢调都很准确。

我的快调不是每次都识别

网友H(2025-01-16):
两个以上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