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带扭矩最大值报警输出的步进电机或者驱动器,防止电机烧毁

楼主(2019-03-19):
(无正文)

楼主:
因为步进电机在没有驱动器驱动情况下  如果被很大的力强行拖动担心电机容易烧毁,所以想知道怎么检测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步进电机在驱动器通电的时候,人为强行用很大力拖动轴 担心电机会烧毁,所以想避免这种情况,目前能想到的是找带扭矩最大报警输出的电机,但是电机很难找,所以想问下各位前辈有没有其他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另加电路检测电流,就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加电路检测电流,就能处理了。

大哥,检测哪一块的电流呢 从驱动器给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加电路检测电流,就能处理了。

是不是用类似acs172的电流检测 要检测的是驱动器和电流之间的电压吗  硬件怎么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