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电筒4V铅蓄电池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
充电手电筒:220V1微法电容降压全桥蒸馏充电4V铅蓄电池。前灯7个白LED各串33Ω并联接电瓶。不知何故7个LED全坏了!求高人分析原因。

网友A(2019-03-19):
如果4V铅蓄电池开路,负载很轻,整流出的电压会很高,能击穿LED造成损坏。

网友B:
每个LED的电流大概有50mA,你的LED是多大的,能承受这个电流吗

网友C:
1微法电容坏了,这种电路危险性较大,一般用于电源显示,优点相比串电阻节能。

网友D:
全坏了?充电的时候有打雷?

网友E:
个人意见有以下几点
1、整流后加限流电阻,在加一个稳压二极管。
2、RC减压输出电压比较高,电流比较小,高电压容易击穿电池。
3、4V电瓶给LED供电电阻33确实小了点,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颜色的LED灯,颜色不一样两工作电压不一样。
4、没有具体说面LED也不好计算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意见有以下几点
1、整流后加限流电阻,在加一个稳压二极管。
2、RC减压输出电压比较高,电流比较小, ...

    这是产品手电筒。感觉设计有问题:连接LED时充电220V串联一微法电容降压。开机充电电流理论上峰值接近无限大!蒸馏出电压220*0.9,全加到LED上岂有不坏之理?(实验证明整流输出接到LED和47欧姆限流电阻上开机必定击穿LED!)整流后加个滤波电容,电容电压不可突变,顶多一两个周期就使1微法电容充电完成了(进入正常的容抗降压状态),可以保护LED吧?
    整流后加稳压管是可以保护LED,但稳压管的耐冲击电流能力要考虑:已经击穿两个稳压管了,(外形和IN4148开关管一样大小的稳压管,稳压值大约2,几伏)恐怕这个稳压管和LED一样经受不住电流冲击?如果用6-7个4007整流管(额定电流1A)正向串接代替稳压管可不可以?

网友D:
没 LZ 说的那么悬,线路上已连接蓄电池什么的,只要元器件选取得当线路设计合理,就能满足需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 LZ 说的那么悬,线路上已连接蓄电池什么的,只要元器件选取得当线路设计合理,就能满足需要

如果蓄电池开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产品手电筒。感觉设计有问题:连接LED时充电220V串联一微法电容降压。开机充电电流理论上峰值接 ...

之前我发了一个对RC电路的计算公式,有疑问可以下载看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G:
按你这们的原理图,百分百烧LED,正确的是要1微法电容前加串电阻形成RC降压,C上还得加几百K以上电阻放电保压,然后还得在全桥输出串功率电阻+稳压管,确保电压控制在电池最高电压,保证电池不充坏且是涓流充电即可,这样才不会烧LED

网友D:
拿一个错误的原理图来谈理论讲如果有点荒谬且不着边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按你这们的原理图,百分百烧LED,正确的是要1微法电容前加串电阻形成RC降压,C上还得加几百K以上电阻放电保 ...

   如果蓄电池不开路一般不会烧LED。
   但有一点不解:整流输出直接经47欧姆串联接一个LED,如果是3毫米普亮绿色LED则LED没有击穿(电流已达60-70毫安!)如果换成白色高亮LED开机LED立即击穿!!
   用8个IN4000系列整流管正向串联做稳压,并联在整流输出上,7个白LED(各自串联33欧姆限流电阻)正常工作(见图)。

网友H(2020-01-20):
充电手电led灯开着充就会全坏,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灯开的充会烧坏

网友I:
多加上全桥输出串功率电阻+稳压管,再试试。感觉烧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J:
这种情况就是:使用者百分之百在充电的时候开灯了。4V铅酸电池充电的时候,电压会达到甚至超过5V,然而LED灯组正常工作电压在4V左右,商家为了节约成本根本不会有保护电路,所以充电时只要一开灯LED瞬间报废。长时间放置不用,铅酸电池也会挂掉。所以我拿到这种手电,如果是好朋友的,那就把铅酸拆掉,换一节18650进去,再外加TP4056的充电板搞定。这样可以使用手机的充电器充电,既方便也安全。如果是关系不太好的,那就直接建议报废,爱扔垃圾桶就扔垃圾桶,爱留我这里就留我这里,我改造完了送别人用。

网友K(2020-03-30):
引用 网友F:
这是产品手电筒。感觉设计有问题:连接LED时充电220V串联一微法电容降压。开机充电电流理论上峰值接 ...

电流并非无限大,电流流经电容,电容有阻抗,   算出电流峰值应该70ma,  当然如果电网有浪涌另说。

另外充电时,灯应该关掉吧,是不是开着冲的?开着充,电池满,碰上浪涌灯珠就完蛋了

网友L:
仅从理论上分析,4伏铅蓄电池充满电,达到5.4伏可能导致使用时单只灯珠电流达到50毫安,可能导致损坏。其实还另有原因,文中电路图没画完整,少画了开关和充电指示灯,重点是充电指示灯,虽然也只是一个小LED,串一个电阻,但它是并在整流桥一个二极管上的,而且是反向的,这就造成充电时有一点点反向的电流,实际上是对电瓶放电,而且对电瓶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若此时打开电筒开关,这个反向电流就是灯珠杀手,灯珠因此损坏,不是过电流,是反向击穿。为什么让你充电时不要使用,甚至把开关设计成充电时不方便操作,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