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实现IIS音频采集,串口助手接收

楼主(2019-03-19):
上周搞了个IIS的麦克风,用32做个音频采集,把数据发往电脑,处理后可保存为wav格式,具体处理方式可查看wav格式的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da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crc.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misc.h"
#include "pbdata.h"
#include "pdm_filter.h"
int Rx_buffer[64];
int Tx_buffer[64];
int DualSine12bit[64];
PDMFilter_InitStruct pdmf;
void I2S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2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SPI2->DR);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Tx_buffer ;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64;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IRQ Channel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_IT_TC, ENABLE);                        //开启 DMA传输完成中断
  /* Enable DMA1 channel1 */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2S音频总线配置
void I2S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Initialise and Configure the Mode for I2S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 Enable I2S peripheral clocks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SPI_I2S_DeInit(SPI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GPIO_Pin_13;     //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IO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悬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2);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Rx;
               I2S_InitStructure.I2S_Standard   =  I2S_Standard_Phillips;
        I2S_InitStructure.I2S_DataFormat =  I2S_DataFormat_16b;
        I2S_InitStructure.I2S_AudioFreq  =  I2S_AudioFreq_16k;
        I2S_InitStructure.I2S_CPOL = I2S_CPOL_Low;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Disable;
        I2S_Init(SPI2, &I2S_InitStructure);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DISABLE);
              SPI_I2S_DMACmd(SPI2,SPI_I2S_DMAReq_Rx,ENABLE);            //SPI2
        I2S_Cmd(SPI2, ENABLE);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PDMFilter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pdmf.Fs=8000;
           pdmf.LP_HZ=10;
           pdmf.HP_HZ=14000;
           pdmf.In_MicChannels=1;
           pdmf.Out_MicChannels=1;
           PDM_Filter_Init(&pdmf);
}

//音频数据低通滤波
void T16T12(void)
{
  int i;
                 PDM_Filter_64_LSB((uint8_t*)Tx_buffer,(uint16_t*)Rx_buffer,(uint16_t) 50,(PDMFilter_InitStruct*)&pdmf);
        for(i=0;i<64;i++)
        {
                Rx_buffer[i]=~Rx_buffer[i];
        }

}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DMA一次通道数据获取搬运完成
    if (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4))
    {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T16T12();                                                                                                    //24位转12位函数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4);
                //          DMA1_Channel4->CNDTR = 64;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SPI_I2S_ITConfig( 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
    }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2, SPI_I2S_IT_RXNE) == SET)
{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 SPI2,SPI_I2S_IT_RXNE );
  SPI_I2S_ITConfig( SPI2, SPI_I2S_IT_RXNE, DISABLE  );//

}
}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USART_TX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USART_RX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定义DMA初始化结构体DMA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USART_TX
        GPIO_USART_TX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USART_TX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USART_TX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USART_TX_InitStructure);

        // ??USART_RX
        GPIO_USART_RX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USART_RX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USART_TX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USART_RX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7);         //重置DMA 2通道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2->DR;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Rx_buffer;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64;         //DMA缓存大小:Buffer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         //外设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         //内存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设置DMA通道优先级为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禁止DMA通道设置为内存至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7, DMA_IT_TC, ENABLE);//传输完成中断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7, DMA_IT_TE, ENABLE);//传输错误中断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Rx,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T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7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void)
{
    //DMA一次通道数据获取搬运完成
    if (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7))
    {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7);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E7);
//                          DMA1_Channel7->CNDTR = 128;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PDMFilter_Configuration();
        I2S_Configuration();
  I2S_DMA_Config();
  usart2_Configuration();
// USART_SendData(USART2, 'A');
        while (1)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pdm_filter.h"
#include "waverecorder.h"
#include "ff.h"
/** @addtogroup STM32F4-Discovery_Audio_Player_Recorder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SPI Configuration defines */

#if 1
#define SPI_SC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SPI_SC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_SCK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PI_SCK_SOURCE                    GPIO_PinSource13

#define SPI_WS_PIN                       GPIO_Pin_12
#define SPI_WS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_WS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PI_WS_SOURCE                    GPIO_PinSource12

#define SPI_MOSI_PIN                      GPIO_Pin_15
#define SPI_MOSI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_MOSI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PI_MOSI_SOURCE                   GPIO_PinSource15

#endif

/* Audio recording frequency in Hz */
#define REC_FREQ                          8000

/* PDM buffer input size */
#define INTERNAL_BUFF_SIZE      64

/* PCM buffer output size */
#define PCM_OUT_SIZE            16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__IO uint16_t Time_Rec_Base;
__IO uint8_t Command_index=1;
extern __IO uint32_t WaveCounter;
extern FIL fil;
extern __IO uint8_t LED_Toggle;
uint16_t RAM_Buf[RAM_BUFFER_SIZE];
uint16_t RAM_Buf1 [RAM_BUFFER_SIZE];
uint16_t buf_idx = 0, buf_idx1 =0;
uint16_t *writebuffer;
uint16_t counter = 0;
uint8_t WaveRecStatus = 0;
/* Current state of the audio recorder interface intialization */
static uint32_t AudioRecInited = 0;
PDMFilter_InitStruct Filter;
/* Audio recording Samples format (from 8 to 16 bits) */
uint32_t AudioRecBitRes = 16;
uint16_t RecBuf[PCM_OUT_SIZE], RecBuf1[PCM_OUT_SIZE];
uint8_t RecBufHeader[512], Switch = 0;
__IO uint32_t Data_Status =0;
/* Audio recording number of channels (1 for Mono or 2 for Stereo) */
uint32_t AudioRecChnlNbr = 1;
/* Main buffer pointer for the recorded data storing */
uint16_t* pAudioRecBuf;
/* Current size of the recorded buffer */
uint32_t AudioRecCurrSize = 0;
uint16_t bytesWritten;
/* Temporary data sample */
static uint16_t InternalBuffer[INTERNAL_BUFF_SIZE];
static uint32_t InternalBufferSiz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WaveRecorder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WaveRecorder_SPI_Init(uint32_t Freq);
static void WaveRecorder_NVIC_Init(void);
extern FATFS fatfs;                        /* File system object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Initialize wave recording
  * @param  AudioFreq: Sampling frequency
  *         BitRes: Audio recording Samples format (from 8 to 16 bits)
  *         ChnlNbr: Number of input microphone channel
  * @retval None
  */
uint32_t WaveRecorderInit(uint32_t AudioFreq, uint32_t BitRes, uint32_t ChnlNbr)
{
  /* Check if the interface is already initialized */

    /* Enable CRC module */
    RCC->AHBENR |= RCC_AHBENR_CRCEN;

    /* Filter LP & HP Init */
    Filter.LP_HZ = 8000;
    Filter.HP_HZ = 10;
    Filter.Fs = 16000;
    Filter.Out_MicChannels = 1;
    Filter.In_MicChannels = 1;

    PDM_Filter_Init((PDMFilter_InitStruct *)&Filter);

    /* Configure the GPIOs */
    WaveRecorder_GPIO_Init();

    /* Configure the interrupts (for timer) */
    WaveRecorder_NVIC_Init();

    /* Configure the SPI */
    WaveRecorder_SPI_Init(AudioFreq);

    /* Set the local parameters */
    AudioRecBitRes = BitRes;
    AudioRecChnlNbr = ChnlNbr;

    /* Set state of the audio recorder to initialized */

    /* Return 0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
    return 0;

}

/**
  * @brief  Start audio recording
  * @param  pbuf: pointer to a buffer
  *         size: Buffer size
  * @retval None
  */
uint8_t WaveRecorderStart(uint16_t* pbuf, uint32_t size)
{
/* Check if the interface has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
  if (!AudioRecInited)
  {
    /* Store the location and size of the audio buffer */
    pAudioRecBuf = pbuf;
    AudioRecCurrSize = size;

    /* Enable the Rx buffer not empty interrupt */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 The Data transfer is performed in the SPI interrupt routine */
    /* En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I2S_Cmd(SPI2, ENABLE);

    /* Return 0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
    return 0;
  }
  else
  {
    /* Cannot perform operation */
    return 1;
  }
}

/**
  * @brief  Stop audio recording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int32_t WaveRecorderStop(void)
{
  /* Check if the interface has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
  if (AudioRecInited)
  {

    /* Stop conversion */
    I2S_Cmd(SPI2, DISABLE);

    /* Return 0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
    return 0;
  }
  else
  {
    /* Cannot perform operation */
    retur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AUDIO_REC_SPI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u16 volume;
   u16 app;
  /* Check if data are available in SPI Data register */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2, SPI_I2S_IT_RXNE) != RESET)
  {

    app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InternalBuffer[InternalBufferSize++] = HTONS(app);

    /* Check to prevent overflow condition */
    if (InternalBufferSize >= INTERNAL_BUFF_SIZE)
    {
      InternalBufferSize = 0;

      volume = 60;

      PDM_Filter_64_LSB((uint8_t *)InternalBuffer, (uint16_t *)pAudioRecBuf, volume , (PDMFilter_InitStruct *)&Filter);
      Data_Status = 1;
    }
  }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SPI2,SPI_I2S_IT_RXNE);
}

/**
  * @brief  Initialize the wave header file
  * @param  pHeadBuf:Pointer to a buffer
  * @retval None
  */
uint32_t WavaRecorderHeaderInit(uint8_t* pHeadBuf)
{
  uint16_t count = 0;

  /* write chunkID, must be 'RIFF'  ------------------------------------------*/
  pHeadBuf[0] = 'R';
  pHeadBuf[1] = 'I';
  pHeadBuf[2] = 'F';
  pHeadBuf[3] = 'F';

  /* Write the file length */
  /* The sampling time 8000 Hz
   To recorde 10s we need 8000 x 10 x 2 (16-Bit data) */
  pHeadBuf[4] = 0x00;
  pHeadBuf[5] = 0xE2;
  pHeadBuf[6] = 0x04;
  pHeadBuf[7] = 0x00;

  /* Write the file format, must be 'WAVE' */
  pHeadBuf[8]  = 'W';
  pHeadBuf[9]  = 'A';
  pHeadBuf[10] = 'V';
  pHeadBuf[11] = 'E';

  /* Write the format chunk, must be'fmt '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

楼主:
没原理图,用的开发板,买的mems麦克风做音频采集,音频处理部分在电脑做的,这里只是采集,如果有谁对PDM软解在行的也教教我。

网友B(2019-08-06):
你好,想问一下,STM32F767可以用你的这种方法进行音频采集吗?能不能简单指教一下,

网友C(2019-11-16):
你好,我想请教您一下数据采集的问题,方便加一下QQ吗?36308662

网友D(2020-03-08):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您关于音频传输到电脑的问题

网友E:
厉害了楼主,我现在就在头疼这个I2S,还有SPDIF,头发开始掉了。。。

网友F(2020-09-18):
请问stmf103c8t6可以么

网友G(2021-02-17):
您好,请问下,这个录音数据的格式可以设置为32位双声道吗?

网友H(2021-03-30):
你好楼主 最近在做stm32用iis传输音频数据,可以
指导一二吗

网友I(2021-10-19):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用STM32做音频采集,我想请问下你用的MEMS麦克风型号和是使用的STM43F4开发板嘛?

网友J:
歇息分享,想问下可以如何调整音量,在录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