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TLL转换器中的TXD和RXD可以直连单片机里的TXD和RXD?

楼主(2019-03-19):
求助一个单片机问题
请问一下这个USB-TLL转换器中的TXD和RXD直接与89C51芯片里的TXD和RXD

USB-TLL转换芯片

USB-TLL转换芯片

具体引脚

具体引脚

楼主:
大家帮我看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如果是USB-TLL转换器就可以直接与89C51芯片里的TXD和RXD连接,还有一种是USB-232转换器就要求单片机TTL电平也要转成232电平。,

网友B:
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不是一致,一致就可以直连

网友C:
注意交叉连接  TXD接单片机的RXD

网友D:
可以使用

网友E:
可以的,但是应交叉连接。

网友F:
TXD对应单片机上的RXD,RXD对应单片机上的T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USB-TLL转换器就可以直接与89C51芯片里的TXD和RXD连接,还有一种是USB-232转换器就要求单片机TTL电平 ...

谢了 232就是9针的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不是一致,一致就可以直连

这个转换器不是带个5V的引脚吗 我拿它连着电脑的USB口给单片机芯片上的EA供5V的电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交叉连接  TXD接单片机的RXD

好的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XD对应单片机上的RXD,RXD对应单片机上的TXD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G:
连上电脑USB可以直接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转换器不是带个5V的引脚吗 我拿它连着电脑的USB口给单片机芯片上的EA供5V的电可以吗

5V是USB接口的电源电压,不表示那个USB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的,要根据芯片的型号查一下,看看芯片的TXD RXD的引脚电平是不是跟MCU的引脚电平一致,一致才能直连,比如都是3.3V,或者都是5V。

网友H:
估计是你不知道TTL电平与232电平的定义。查一下相关资料吧。

网友I:
可以的,不过TXD连单片机RXD

网友J:
可以亲测可用

网友K(2019-06-11):
可以的吧 交叉相连 RX->TX TX->RX

网友L:
TXD和RXD相连,TTL电平要转化成RS232

网友M:
看你的图片中的是可以直接连接,RXD对应TXD就行。

网友N:
USB-TLL转换器中的TXD和RXD可以直连单片机里的TXD和RXD;具体连法如下
USB-TLL转换器中的TXD-----MCU的RXD
USB-TLL转换器中的RXD-----MCU的TXD

网友O:
TXD连RXD RXD连T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