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while(1)对于这个单片机程序来说有差别吗?

楼主:
有无while(1)对这个实验现象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A(2019-03-19):
实验现象没有变化,但main都要有while(1)的。

网友B:
一般没区别

网友C:
有区别啊,运行到while那里就一直在等待了,没有的话,都编译不过吧

网友D:
有的话程序不断执行,没有的话程序只执行一次

网友E:
对于一些简单的程序来说没有影响。但是你的这个程序涉及到数码管显示的问题,程序中while(1); 会让程序停止在这里,你能明显看到数码管上显示的内容笔画,如果没有while(1);你的这个程序会一直循环反复的执行,又因为没有消隐语句,会出现显示多余笔画的问题

网友F:
赞成 kong_abc意见,光会用while(1),还是不行的,也要会跳出死循环。

网友G:
有区别的,有while(1)的话程序会停在这里,显示的内容也会静止,没有的话程序只执行一次,显示会出现混乱或者一闪而过。

网友H:
运行到那里程序停止,状态维持

网友I:
对于你的这个程序有没有运行表现出的效果都一样,但是有和没有是两个概念,一个运行完了,一个一直在运行。

网友J:
对这个程序而言,有只是停止在while 一行,没有的话在调试时可能会自动结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