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出封装反向的问题

楼主(2019-03-19):
我用Altium Designer做了一块板子,到货才发现不对劲,检查PCB才发现:封装时1-16阵脚是逆时针排着的,导入到PCB中却变成了顺时针,关键我布线时也没留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可能是你自己大意了吧?1脚在边上,顺时针的话,2脚就直接跳到另一边去了,很明显的;
或者是不是你画封装的时候,是在底层画的,从正面看可能是对的,翻过来就。。。

网友B:
在画的时候是否按到了x或者y键,直接把封装给颠倒了呢

网友C:
布线时疏忽大意了那就将错就错,如没有空间限制焊接好后也照样能用

网友D:
正常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画的时候是否按到了x或者y键,直接把封装给颠倒了呢

确实是这个原因,已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