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给大水塘电容充电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
如果用大电容滤波,电容太大,电源会损坏,我用三极管控流这种设计是否可行,为啥我仿真时候,开关不闭合,电压表也显示电压?电压是电源的一半,为啥这样?

网友A(2019-03-19):
没必要这么复杂,串个电阻就行。

网友B:
这样经过三极管充电,要很久才能充满哦;
感觉这样还不如直接串联个功率大一些的电阻,限制最大电流就好;
比如电源的最大电流是2A,那可以串联1个15R电阻。

网友C:
仿真的看看就好了,这种直接就串接个水泥电阻充

网友D:
是否闭合过开关,使电容上存了电。或者在电容两端并联一大阻值电阻。这种电路不太实用。

网友E:
接三极管?怕烧电源,就不怕烧三极管?

网友F:
三极管控流要串电阻,取电流,反馈到基极,再控制啊,你这个完全没作用。

网友G:
你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仿真,
1、元件属于不对,改用其他的元件(你放的那个开关就不能仿真,里面有很多元件是不带仿真的,只提供参数)。
2、真正的电路设计要加电阻。
3、让电路存在一定的内阻,这样就不会导致烧电源。

网友H:
你的基础不足完成这样的项目。

网友I:
赞楼上大部分人的观点,串联一个小阻值一定功率的电阻是最佳方案,三极管一来复杂,二来可能烧三极管,没太大用处。另外,开关断开电压表还有电压显示,是电容中残留的电导致,你把电容放空电试试,电压表是否还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