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控制,DHT11在1602上显示 为什么数据传不到1602上

楼主(2019-03-1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 P0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2^5;
uchar str1[]={"  "},str2[]={"  "};
uchar shduh_s,shdul_s,wenduh_s,wendul_s,jiaoyan_s;
uchar shduh,shdul,wenduh,wendul,jiaoyan;
uchar RH_data,RL_data,TH_data,TL_data,CK_data;
uchar FLAG,k,count,temp,comdata;
sbit wshbzh=P1^7;
void delay(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0;j>0;j--);
}
void Delay_10us(void)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minling(uchar comd)
{
        rs=0;
        rw=0;
        DATA=comd;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data(uchar write)
{
        rs=1;
        rw=0;
        DATA=wri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char(uchar x,y,Data)
{
        if (x==0)
        {
              minling(0x80+y-1);
        }
        else
        {
                minling(0xC0+y-1);
         }
        writedata(Data);
}
void lcdinit()
{
  minling(0x02);
        minling(0x06);
        minling(0x0c);
        minling(0x38);
        minling(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if (x == 1)
         {
         minling(0x80 + y-1);
         }
else
         {
minling(0xC0 + y-1);
         }
while (*s)
         {
writedata( *s);
s ++;
         }
}
void COM()
{
        uchar i;
        for(i=0;i<8;i++)
        {
                FLAG=2;
                while((!wshbzh)&&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0;
                if(wshbzh) temp=1;
                FLAG=2;
                while((wshbzh)&&FLAG++);
                if(FLAG==1)
                        break;
                comdata<<=1;
                comdata|=temp;        //0
        }
}
void RH()
{
        wshbzh=0;
        delay(200);
        wshbzh=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wshbzh=1;

        if(!wshbzh)  //T !
        {
                FLAG=2;
                while((!wshbzh)&&FLAG++);
                FLAG=2;
                while((wshbzh)&&FLAG++);
                COM();
                shduh_s=comdata;
                COM();
                shdul_s=comdata;
                COM();
                wenduh_s=comdata;
                COM();
                wendul_s=comdata;
                COM();
                jiaoyan_s=comdata;
                wshbzh=1; //????
                temp=(shduh_s+shdul_s+wenduh_s+wendul_s);
               if(temp==jiaoyan_s)
                {
                       shduh=shduh_s;
                        shdul=shdul_s;
                       wenduh=wenduh_s;
                       wendul=wendul_s;
                       jiaoyan=jiaoyan_s;
                }
        }
}
int main()
{
        rs=0;
        rw=0;
        en=0;
        lcdinit();
                               writestring(1,1,"shidu:");
                         writestring(2,1,"wendu:");
                               writestring(1,10,"%");
                               writestring(2,10,"C");
        while(1)
        {
                RH();
                        RH_data=shduh;
                        RL_data=shdul;
                        TH_data=wenduh;
                        TL_data=wendul;
                        CK_data=jiaoyan;
                        str1[0]=(char)(0x30+RH_data/10);
                        str1[1]=(char)(0x30+RH_data%10);
                        str2[0]=(char)(0x30+TH_data/10);
                        str2[1]=(char)(0x30+TH_data%10);

                        writechar(1,8,str1[0]);
                                    writechar(1,9,str1[1]);
                        writechar(2,8,str2[0]);
                        writechar(2,9,str2[1]);
                 delay(2000);
        }
}

网友A:
先实现能正确读出DHT11的数据,再实现到1602显示。

网友B:
writechar(2,9,str2[1]); ,这个语句不是把内容发到1602上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