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宏指令编程(时间锁屏程序)

楼主:
一个项目做完,客户使用了大半年,有些喜欢欠款,找一些小问题不验收(三个字:耍流氓),前几年闲来没事就研究触摸屏脚本,做了一个时间锁屏程序,专制各种流氓。
先来介绍一下画面布局和各种功能:
第一:操作界面:按封面回到菜单界面

第二:菜单界面:按主界面进入操作界面,按激活转到激活界面

第三:激活界面:激活成功点击激活,跳到菜单界面

下面来看一下运行的状况:

如上面的动画所示:进入菜单界面之后,画面突然跳到激活界面,这时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不然点击激活无法转到运行界面。
下面我们看一下脚本编辑器:

如上图操作进入宏指令编辑器:

右边是操作菜单栏,左边就是我写的四个脚本文件,我们今天先讲第三个Username_Password,下面双击第三个进入程序编辑界面:

第一:变量定义程序:

username[10]、password[10]和blank[10]:长度为10的字符型数组。
initial[6]:长度为6短整型数组
其余为bool类数据

第二:时间设定权限登陆代码:

GetDataEX(LB0,"Local HMI",LB,0,1):意思是将触摸屏内部存储器LB—0中的数据存到我们之前定义的LB0变量中。
SetData(blank[0],"Local HMI",LW,0,10):意思是将blanck[0]中的数据分别存到HMI内部存储器LW0到LW9十个数据中,清零输入窗口
StringComepare是对比,对比结果完全一样时,输出1。
当用户名和密码都和输入的一样,就把HMI内部存储器的LB1设置成1。
如下图所示:当用户名输入TV,密码输入123456,设置时间选择窗口就出现了:

第三:激活权限登录代码:
激活权限的程序和上面的设置时间权限原理一样。
如下图:当输入用户名1,密码1时输入激活代码的窗口就出现了。

这是整个锁屏程序的第一步,后续我会介绍接下来的几个脚本文件。

网友A(2019-06-26):
你好  我想 学习一下

网友B(2019-08-21):
楼主这样账号密码所有的设备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话,只能增加设备档案存储量。

网友B:
我不知道LZ是怎么来编写的激活代码的,粗略看了下,感觉这种方式对于一个厂家采购多台设备的,所有设备的秘密岂不都是一样的,一旦秘密泄露还有什么意义呢?设备越多越不实用

网友B:
我现在使用一个二维码的授权方式

威纶授权软件

威纶授权软件

网友C(2019-09-20):
楼主能提供源码吗

网友D(2019-10-28):
楼主,可以提供软件范本吗

网友E(2020-01-06):
期待已久啊,有原程序最好,能帮到更多的人啊

网友E:
怎么没有后续了?

网友F(2020-03-03):
有那种设置验证码的  那种吗

网友G(2020-04-14):
要有程序范本就更好,我十分想要

网友H(2020-07-01):
谢谢分享,我已下载保存。如果楼主方便的话,多传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使用一个二维码的授权方式

请问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J(2020-11-13):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使用一个二维码的授权方式

您好,能提供程序范本吗?

网友J:
楼主,能不能提供程序范本?

网友K(2021-06-23):
BirdMan423 你好!有二维码的授权软件要去哪里获得呢?

网友L(2021-08-21):
哪里可以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