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用数码管读取光敏值,如何稳定数值?现在变化得很快

楼主(2019-03-19):
51单片机ad中用数码管读取光敏值时,数码管总是变化的很快,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让数码管的值不那么快变化?为什么光敏的值不稳定?各位大佬,帮小弟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数据加滤波。

网友B:
软件滤波。比如连续读10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另外8个数的和除以8,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数

网友C:
用固定的间隔时间采样一次,比如0.3秒采样/更新1次,或者1秒1次

网友D:
加延时呀,一秒检测一次就稳定了。每次连续检测ADC20次取平均值。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延长采集间隙,不需要采集的这么频繁,或者多次采集取均值

网友F:
可以将采集时间设置为2S或者更多

网友G:
减小采样频率,取均值这些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