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振荡加放大比较电路用来做线圈传感能否用于STM32的AD采集怕烧开发板!

楼主(2019-03-19):
KLUNGHE{VJNWEU9A8)FU%`Q.png 求大佬看看这个能否作为线圈传感,用STM32来采集数据

网友A:
U1A的输出端1脚可以接STM32,要加个上拉电阻到3.3V;
至于传感是传感什么东西,能不能实现功能,我就不知道了;
能确定的是按上面说的接,MCU不会怕被烧坏(除非U1内部烧坏了)。

楼主:
急需调了好几天了不敢接板子

楼主:
我用振荡部分加个过零处理给给AD采的数据乘二可行吗?

楼主:
我想用这个振荡电路 加一个过零处理,用STM32采集数据然后乘2可行吗?上限电压会不会烧掉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A的输出端1脚可以接STM32,要加个上拉电阻到3.3V;
至于传感是传感什么东西,能不能实现功能,我就不知 ...

我查了下LM393是比较器 输出0和1 AD用不上吧

网友A:
看电路,即使可用,也是用MCU采集振荡器的频率,检测频率的变化;
看振荡电路的参数,振荡频率估计挺高的,MCU能采集这么高的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