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DOC在protel DXP2004软件中打不开,而SCHDOC却能打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19):
如题?我也是刚学。

网友A:
DXP有很多版本,但是基本不存在版本不同不能打开的问题!据我分析,可能是你软件没有安装正确的原因、或者没有破解。也可以再下载一个版本,然后试试能否打开,如果不能,那就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了。

楼主:
它可以打开SCHDOC文件,就是不能打开PCBDOC文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楼主:
打不开的文件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B:
版本过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