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微波炉控制(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3-19):
单片机微波炉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微波炉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dis[]={0x00,0x00,0x00,0x00};
uint pv=1,pv_j=6,pv_l=24; //定义 档位、加热时间、冷却时间(每个周期)
uint count_s=0;    //记录定时时间
uint cyc0=20,cyc1=20;    // 为了计时一秒,定时器一次中断为50ms,20*50ms=1s
uchar codevalu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七段数码管显示码,显示0~9和全亮
uchar codecho[]={0xfe,0xfd,0xfb,0xf7};                  //位选码
sbit P10=P1^0;                //引脚定义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duan=P2^0;
sbit wei=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
  延时函数,大致延时一毫秒
-------------------*/
void delay_ms(uint t)
{uchar i;
        while(t--)
        {
                i=250;
                while(--i);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_clr()
{
        EA=1;            //CPU开中断
        ET0=1;
        ET1=1;           //定时器 中断允许
        TMOD=0X11;       //定时器T1、T0 定时   方式一
        TH0=0X3c;
        TL0=0Xaf;
                    //12M 晶振,65536-15536=50000,50000us*20=1000000us=1s
        TH1=0X3c;
        TL1=0X0af;
}
/*------------------------
    键盘扫描函数
--------------------------*/
void key_scan()
{
        if(!P10)
        {
         delay_ms(70);
                if(!P10)
                count_s+=30;      //时间 +30秒
        if (count_s>6000)
            count_s=0;
        }

    if(!P11)
        {
         delay_ms(70);
                if(!P11)
                count_s+=60;       //时间 +1 分
        if (count_s>6000)
            count_s=0;
        }

        if(!P12)
        {
         delay_ms(70);
                if(!P12)
                count_s+=300;      //时间+5分
        if (count_s>6000)
            count_s=0;
        }

        if(!P13)
        {
         delay_ms(70);
                if(!P13)
                count_s=0;         //时间清零

        }

        if(!P14)
        {
         delay_ms(70);
                if(!P14)
                {if (pv<3)
                 pv++;               //档位+1
         pv_j=pv*6+6;        //加热时间
         pv_l=30-pv_j;       //冷却时间
                }

        }

        if(!P15)
        {
         delay_ms(70);
                if(!P15)
                {if (pv>0)
                 pv--;               //档位-1
         pv_j=pv*6+6;
         pv_l=30-pv_j;
                }

        }

        if(!P16)
        {
         delay_ms(70);
                if(!P16)
                {
                 P22=1;
         if(count_s==0)          //如果没有设定时间,不加热,定时器不工作
            {TR0=0;
            TR1=0;}
         else                    //如果已经设定时间,则开始计时,开始加热
                    {
            pv_j=6*pv+6;
            pv_l=30-pv_j;
            t_clr();
            TR0=1;
                    TR1=1;
            P22=0;}
                }

        }

        if(!P17)               //停止加热,终止定时器
        {
         delay_ms(70);
                if(!P17)
                {P22=1;
                 P23=0;
                 TR0=0;
                 TR1=0;
                }
        }
}
/*------------------------
    时间变换为每个显示位
--------------------------*/
void time_converter()
{
        dis[0]=count_s/600;             //取分的十位
        dis[1]=(count_s/60)%10;         //取分的个位

        dis[2]=(count_s%60)/10;         //取秒的十位
        dis[3]=(count_s%60)%10;                  //取秒的个位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uchar t;
        uchar k;
        for(k=0;k<4;k++)                                //LED显示
        {
         wei=1;
         P0=codecho[k];
         wei=0;
     P0=0xff;
     delay_ms(1);
         duan=1;
     P0=codevalue[dis[k]];
         duan=0;
     P0=0xff;
     delay_ms(1);

         }
        P3=codevalue[pv];                 //显示档位 */
        while(!P24)                                          //按键测试
        {
        for(t=0;t<4;t++)
        {
        wei=1;
        P0=codecho[t];
        wei=0;
    P0=0xff;
    delay_ms(1);
        duan=1;
    P0=codevalue[10];
        duan=0;
    P0=0xff;
    delay_ms(1);
        P3=codevalue[10];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n=200;
    P23=0;
        t_clr();        //初始化
        while(1)
        {
                key_scan();   //键盘扫描
                time_converter();//数值转换
                display();     //显示
        }
}
/*------------------------
   定时器T0中断
--------------------------*/
void t0() interrupt 1
{
    TR0=0;
    TH0=0X3c;
        TL0=0Xaf;
    cyc0--;
        if (cyc0==0)
                {cyc0=20;
                count_s--;  //时间-1S
        if (count_s==0)  //如果定时已到
            {
                         P22=1;      //停止加热,定时器终止
             TR0=0;
             TR1=0;
             P23=1;
            }
        else
            TR0=1;        //继续定时
                }
    else
        TR0=1;

}
/*------------------------
    定时器T1中断
--------------------------*/
void t1() interrupt 3
{
    TR1=0;
    TH1=0X3c;
        TL1=0X0af;
    TR1=1;
    if (pv_j!=0)          //需要加热
        {cyc1--;
        if (cyc1==0)
            {cyc1=20;
            pv_j--;
            if (pv_j==0)   //加热时间到
                {
                    P22=1;      //否则,停止加热,进入冷却阶段
                }
            }
        }
    else if (pv_l!=0)           //是否需要冷却
        {cyc1--;
        if (cyc1==0)
            {cyc1=20;
            pv_l--;
            if (pv_l==0)         //冷却时间到
                {
                                P22=0;          //进行加热
                pv_j=pv*6+6;}    //再次设定加热时间
            }
        }

}

基于单片机的微波炉控制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
仿真

网友A(2019-06-22):
楼主你设定的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B(2020-05-21):
谢谢分享,我找很久了,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C(2020-12-21):
作者时间显示和档位加减有点不灵敏

网友D(2021-03-17):
非常好,感谢大佬

网友D:
谢谢分享,非常好用,解决了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