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向TXD端口发送指定数据的程序要怎么写?LORA模块是否能收到

楼主(2019-03-19):
请问LORA模块与51单片机( 89C52RC)这样连接的话,单片机直接向TXD端口发送数据的话,LORA模块的RX端口是否能收到。
如果可以的话,那发送数据的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用串口的方式向LORA模块发送就行。

网友B:
先搞清楚串行通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