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单片机开发板上的LED的亮灭,实现不了预期的目的

楼主(2019-03-19):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1;
void serialInti();
void delay();
/*chuang kou chu shi han shu*/
void serialInti()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yan shi han shu*/
void delay()
{
uchar x,j;
for(j=0;j<2;j++)
         for(x=0;x<=148;x++) ;

}
/*zhu han shu*/
void main (void)
{
  serialInti();

  while(1)
    {

         }

}
/*chuang kou zhong duan han shu*/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char recivedata ;
EA=0;

if(RI)
   {
     RI=0;
         recivedata=SBUF ;
         switch(recivedata)
             {
           case '1':led1=1;break;
           case '0':led1=0;break;
          }
   }
EA=1;
}

楼主:
为什么我写的这个程序实现不了预期的目的

楼主:
我看了很多其他人写的类似功能的程序

楼主:
为什么 在他们程序中有发送数据的子程序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中可以看到:
你的单片机晶振12M,波特率9600,对吧?!
这就是问题:12M晶振时,传输误差小的波特率最大只能是4800
所以,你的蓝牙根本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当然就不能有效控制了。

网友B:
串口波特率多少?是否能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C:
interrupt(),去掉(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中可以看到:
你的单片机晶振12M,波特率9600,对吧?!
这就是问题:12M晶振时,传输误差小的 ...

我再试试

楼主:
蓝牙模块hc06需要上电初始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