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焊接线路板,GMS97C52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时一直显示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19-03-19):
闲来无事随手的GMS97C52,做了个最小系统。门外汉自认为能兼容,加程序通用。结果我用STC_ISP下载时一直显示检测目标单片机。那位高手知道如何给它加上程序,请赐教。具体操作最好详细一点。因是纯业余爱好,又是第一次焊接线路板,想利用它做个流水灯。拜托!

网友A:
1、电路图直接接了USB口,中间都没有看到USB转串口的电平转换电路?
2、GMS97C52是LG生产的单片机,与8051兼容,但STC的STC_ISP下载程序不知道是否兼容这种芯片。

网友B:
老哥买一个几块钱的烧录器才能烧   通讯要通过烧录器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