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51单片机模拟SPI进行双机通信

楼主(2019-03-19):
1.1SPI协议简述
      SPI,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由Motorola首创。SPI接口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
  优缺点:
  • 1.协议简单,相对数据速率高。
  • 2.占用的Pin口较多
  • 3.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S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也是所有基于SPI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SDI,SDO,SCK,CS。

  • 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 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 SC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 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CS: 其中CS是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的,也就是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时(高电位或低电位),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允许在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SPI设备成为可能。

SCK:SCK为时钟信号线,主要控制时序。相当于整个SPI协议是以SCK为准进行的。因此SCK的控制在每次发送中只能在主机的控制下进行,从机不可控制。

SDI/SDO: 通讯是通过数据交换完成的,这里先要知道SPI是串行通讯协议,也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输的。SDO为主机发送,从机接收;SDI为主机接受,从机发送。

参考网站(请自行替换.):dlnwarecom/theory/SPI-Bus

1.2SPI的四种模式

     这四种模式分别为:

模式                   CPOL&CPHA
MODE0          CPOL=0;CPHA=0
MODE1          CPOL=0;CPHA=1
MODE2          CPOL=1;CPHA=0
MODE3          CPOL=1;CPHA=1

参考网站(请自行替换.)dlnwarecom/theory/SPI-Transfer-Modes

       在这四种模式中,我们常用MODE0和MODE2。因为它便于操作。我便是使用的MODE2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区别在参考网站中有详细的描述,这里便不再赘述。

  在MODE2模式下。时钟在空闲时始终置1,每产生一次下降沿便会发送1 bit 数据。大家可能已经想到,SPI协议可以在八位没有发出送完的情况下停止发送。

  这里我跑了下示波器。

        从图中清晰可见8个下降沿,时钟在空闲时始终置1。

  其余的三个模式以此类推。

2.1软件模拟       我使用的单片机为STC89C52,内部没有SPI的资源,因此需要自己进行软件模拟。
  利用串口中断,首先利用电脑A得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存入SBUF,再将SBUF的值通过SPI的SDO发送给从机的SDI接收,并存入从机的SBUF,显示在电脑B的串口助手上。
  目的:电脑A发送数据,如:AB,电脑B可接收到AB。

  如图:

     PS:在此项目中CS(片选)可以不用。
2.2代码
#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 include <intrins.h>//头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K = P1^0;//位定义时钟
//sbit CS = P1^1;//位定义片选(使能)  此项目可以不使用
sbit SDI = P1^2;//位定义Input
sbit SDO = P1^3;//位定义Output

/*-----函数声明-----*/
void delay5us();
void SpiSend(uchar dat1);
uchar SpiReceive();
void UARTInit();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SBUF = SpiReceive();// 循环接收数据
    }
        ;//空语句
}

/*-----5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5us()
{
        _nop_();
}

/*-----CPHA=0;CPOL=1 模式2-----*/
/*-----SPI发送函数-----*/
/*-----上升沿发送-----*/
void SpiSend(uchar dat1)
{
        uchar i;
        for (i=0; i<8; ++i)//8bit,一位一位写
        {
                SCK = 0;
                if (dat1 & 0x80)//判断当前最高位为1还是0
                {
                        SDO = 1;
                }
                else
                {
                        SDO = 0;
                }
                SCK = 1;//上升沿发送数据
                dat1 <<= 1;
                delay5us();
        }
}

/*-----SPI接收函数-----*/
/*-----下降沿接收-----*/
uchar SpiReceive()
{
        uchar i, dat0;
        dat0 = 0x00;//dat0初始化
        for (i=0; i<8; ++i)//8bit,一位一位读
        {
                dat0<<=1;
        while(SCK == 1);
        while(SCK == 0);//下降沿读取数据
        dat0 |= SDI;
        }
        return (dat0);//收到数据(返回值)dat0
}

/*-----串口(中断)初始化-----*/
void UARTInit()
{
        EA = 1;//开启总中断
        ES = 1;//打开串口中断
        SM0 = 0;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REN = 1;//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0XFD;
        TL1 =0XFD;//设置波特率9600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
                RI = 0;//软件清零
                SpiSend(SBUF);// 转发接收到的数据
        }
        if (TI)//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TI = 0;//软件清零
        }
}

      PS:SDI和SDO需交叉连接。

3.总结
  • 在发送数据时,时钟仅由发送端(主机)控制;
  • SPI四种模式,只需将主从机同步一种模式即可;
  • SCK,SDI,SDO,CS四个引脚由自己定义即可。

网友A(2020-07-21):
STC15F104 增加模拟SPI高电平时间8us 低电平时间8us符合STC89C52  stc89c52做模拟SPI接收,STC15F104做模拟SPI发射,按照楼主源码是收不到的,STC15F104必须增加到8us才可以成功。

网友A: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2种单片机速度不一样,那样模拟的结果无法通信。

网友B(2022-03-16):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2种单片机速度不一样,那样模拟的结果无法通信。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