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APP控制智能小车, APP和arduino代码是怎么详细对接的

楼主(2019-03-19):
用APP发送字符串,然后蓝牙模块接收,arduino在分析执行各种前进后退的命令  是这样么 APP和arduino代码是怎么详细对接的呢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csdnvr/article/details/80130410
这个网址里有明确的讲解 希望帮助到你

网友B:
APP调用函数使用手机蓝牙功能对外发送数据。因为每次启动APP时肯定提示配对连接,配对成功后(小车的)从机蓝牙就可接收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