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C52BP这种单片机怎样编程?跟STC、AT系列单片机有何不同?

楼主(2019-03-19):
这款单片机怎样编程?它跟STC、AT系列单片机有何不同?

网友A:
作为一般应用,跟普通51单片机编程是一样的,特殊功能要看相应数据手册。

网友B:
先学会看手册

网友C:
能用的寄存器多了功能模块多了许多像stc基本可以做一个项目买了
还有就是价钱不同  功能越多的东西价格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