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796初始化代码

楼主(2019-03-20):
最近在做LCD controller, 贴一个ST7796初始化代码供大家参考。

/*
* ST7796.c
*
*  Created on: Nov 29, 2018
*      Author: 20150287
*/

#include "ST7796.h"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status_t writeTable(st7796_cmd_t *cmdTable, uint32_t numCmds)
{
        while(numCmds--)
        {
                writeCommand(cmdTable++);
        }
        return kStatus_Success;
}
/*-----------------------------------------------------------*/

status_t writeData(uint8_t data, uint8_t type, uint32_t delay)
{
        uint8_t tx[BUFFER_SIZE] = {type, data};

        /* after tx wait delay ms */
        APP_SPI_Write(tx, delay);

        return kStatus_Success;
}
/*-----------------------------------------------------------*/

status_t writeCommand(st7796_cmd_t *cmd)
{
        uint8_t numArgs = cmd->numArgs;
        uint8_t *args = cmd->args;
        writeData(cmd->value, ST7796_DC_CMD, 0U);
        while(numArgs--)
        {
                writeData(*args++, ST7796_DC_DATA, (numArgs > 0) ? 0U : cmd->delay);
        }
        return kStatus_Success;
}
/*-----------------------------------------------------------*/

void APP_ST7796_Init(void)
{

        /* cmds follows the format:
         *
         * command
         * post command delay
         * number of arguments/parameters
         * array of arguments
         *
         * */

        st7796_cmd_t cmds[] = {
                        {
                                        ST7796_SWRESET,
                                        150U,
                                        0U,
                                        {},
                        },
                        {
                                        ST7796_SLPOUT,
                                        150U,
                                        0U,
                                        {},
                        },
                        {
                                        ST7796_IFPXFMT,
                                        12U,
                                        1U,
                                        {(ST7796_IFPXFMT_RGB_16 | ST7796_IFPXFMT_CTRL_16)},
                        },
                        {
                                        ST7796_IFMODE,
                                        12U,
                                        1U,
                                        {0x00},
                        },
                        {
                                        ST7796_DFC,
                                        12U,
                                        1U,
                                        {0xA2},
                        },
                        {
                                        ST7796_NORON,
                                        12U,
                                        0U,
                                        {},
                        },
                        {
                                        ST7796_INVON,
                                        12U,
                                        0U,
                                        {},
                        },
                        {
                                        ST7796_INVOFF,
                                        12U,
                                        0U,
                                        {},
                        },
                        {
                                        ST7796_IDMOFF,
                                        12U,
                                        0U,
                                        {},
                        },
                        {
                                        ST7796_WRCTRLD,
                                        12U,
                                        1U,
                                        {0x00 | ST7796_WRCTRLD_BCTRL_ON | ST7796_WRCTRLD_DD_ON | ST7796_WRCTRLD_BL_ON},
                        },
                        {
                                        ST7796_DISPON,
                                        500U,
                                        0U,
                                        {},
                        },
                        {
                                        ST7796_WRDISBV,
                                        12U,
                                        1U,
                                        {0x7F},
                        },
        };

        PRINTF("ST7796: Starting setup.\r\n");
        writeTable(cmds, 12U);
        PRINTF("ST7796: Setup complete.\r\n");

        return;
}
/*-----------------------------------------------------------*/

网友A(2019-10-18):
谢谢老板,压缩包里的内容比帖子上多了什么吗?

网友B:
楼主有发一个ST7796.h,谢谢

网友C:
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D(2020-12-24):
这是LCD初始化,我不相信!!!

网友E(2021-03-12):
液晶显示屏的驱动IC的初始化代码要说明是和那家的LCD什么尺寸搭配才有意义。比如和深超2.4 ,翰彩的什么尺寸的搭配。不然无显或是显示效果不好,或者不正常,就发出来的代码没有什么意义。